求解指令模式转梯形图错误

楼主(2024-01-30):
在第十四步,提示错误。

按下启动按钮,小车由a向b运动,到达b点自动停止,停留10秒后返回a点。在a点停留10秒后又向b点运动,如此反复... 按下启动按钮,小车由a向b运动,到达b点自动停止,停留10秒后返回a点。在a点停留10秒后又向b点运动,如此反复 展开

X0  启动     X1 停止    X2a点限位    X3 b点限      散袜模Y0  向b运动      Y1  向a运动

0 LD X0

1 OR Y0

2 LD T1

3 ANI M0

4 ORB

5 ANI X1

6 ANI X2

7 ANI Y1

8 OUT Y0

9 LDP X2

11 OR M1

12 ANI T0

13 OUT Y0

14 OUT T0 K10

17 LD T0

18 ANI  M0

19 OR Y1

20 ANI X1

21 ANI X3

22 ANI Y0

23 OUT Y1

24 LDP X3

26 OR M2

27 ANI T1

28 OUT M2

29 OUT T1 K10

32 LD X2

33 AND M1

34 LD X3

35 AND M2

36 ORB

37 LD X1

38 OR M0

39 ANB

40 OUT M0

41 END

0 LD X0

1 OR Y0

2 LD T1

3 ANI M0

4 ORB

5 ANI X1

6 ANI X2

7 ANI Y1

8 OUT Y0

9 LDP X2

11 OR M1

12 ANI T0

13 OUT Y0

14 OUT T0 K10

17 LD T0

18 ANI  M0

19 OR Y1

20 ANI X1

21 ANI X3

22 ANI Y0

23 OUT Y1

24 LDP X3

26 OR M2

27 ANI T1

28 OUT M2

29 OUT T1 K10

32 LD X2

33 AND M1

34 LD X3

35 AND M2

36 ORB

37 LD X1

38 OR M0

39 ANB

40 OUT M0

41 END

网友A:
是不是13行有问题啊   out Y0  有重复线圈???

网友B:
提示什么错误,为什么不直接用梯形图编,不是更直观~

网友C:
还用手持编程器输入吗?

网友D:
13行后面加个OR试一下,包括你后面的两个相邻的两个out之间都加个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用手持编程器输入吗?



是,正在学步的阶段。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什么错误,为什么不直接用梯形图编,不是更直观~



提示:Delta WPLS输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行后面加个OR试一下,包括你后面的两个相邻的两个out之间都加个or。...



更改为:OR OUT T0 K10;OR T0 K10;OR  K10;或插入一行“OR”;不行,提示一样为“输入错误”。

网友E:
STL看着好累,都不想看,更别说帮你找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13行后面加个OR试一下,包括你后面的两个相邻的两个out之间都加个or。...】进行回复:        -----------...

sir,在台达中,定时器指令使用TMR而非三菱中的OUT!!!!!!

因此,OUT T0 K10在台达中的表示为TMR T0 K10。

HAVE FUN!

网友G:
我照着你这写了一遍,转换没有问题!

网友H:
看你这个我还不如去看C++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gikuy"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内容: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13行后面加个OR试一下,包括你后面的两个相邻的两个out之间都加...



You'r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