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DSZR指令

楼主(2024-01-31):
如图所示的DSZR指令 X30为近点信号 X4为原点信号 Y0是脉冲输出 Y10是脉冲方向输出;

然而在实际回原的过程中,机构抵达位于最右侧的X30(右极限传感器)后就停了下来一动不动,并没有返回去寻找原点X4

后续我模仿他人经验把近点信号和原点信号均设置为原点X4之后,也就是DSZR X4 X4 Y0 Y10后

 机构在触发原点感应器之后继续向前 直至感应器熄灭 此时又是一动不动,而指令执行结束(包括异常结束)标识位M8029/8329也没有触发

请问这两种情况是指令还没执行结束 还是已经结束但是没输出结果?

网友A:
不清楚,但是最近使用FX5U发生过类似情况

  1. 建立点动程序,监控你的脉冲数在正向点动时是否增加,来确定方向是不是对的,方向错误就改伺服参数

  2. 检查原点近点的接法是常闭还是常开,若为常闭则需要在参数设置里设置负逻辑,否则你一开始没碰到就判定碰到了,逻辑直接往正方向走离开近点结果一直离不开撞在正极限上

image.png这是5U的定位参数设置,3U很少用应该也是差不多的,网上搜一下,一步步排查过来。

网友A:
关于指令,如果我的猜想正确,第二种应该已经找到原点了,因为原点左边空的那段对你而言才是真的原点感应,第一种应该会报错,指令异常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