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编码器AB相输入PLC选型

楼主(2024-02-03):
一个小型机械自动化项目最多用十个AB相编码器,求推荐PLC品牌型号,谢谢!!!

网友A:
1, 10个编码器,需要3个高速计数器,每个计数器接4路编码器,但是干扰非常大,特别是如果项目里使用变频器,干扰就更大了。编码器最好使用欧姆龙差分型编码器,再使用差分转推挽模块(淘宝上买一个),这样会减少干扰。

2, 如果项目里使用伺服电机,那就简单了,使用总线型PLC,比如禾川Q0系列1000元左右,可以使用虚轴替代编码器计长。成本也降低了。

网友A:
使用编码器,随便选一个PLC,都可以,只需要配高速计数器模块

网友B:
使用带通讯口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