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自己缓慢转动

楼主(2024-02-05):
公司有一台裹膜机,正常运行没有任何问题。一停机就会偶尔出现电机自行缓慢转动的故障,PLC程序也查过,没有问题。这个伺服电机缓慢转动情况并不是每次停机就会出现,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师傅,帮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我之前遇到过,我检查之后发现是干扰的问题。你可以尝试一下接好地,加磁环试一下

网友B:
速度模式下模拟输入口有干扰电压,会有这种现象。设置成位置控制,驱动器输入双脉冲信号就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