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各轴位置显示不在示教器上

楼主(2024-02-12):
当按下图1 posn时,

仿真器如图2 显示,显然实际不会这样显示,那么如何设置能像图3一样显示?

网友A(2024-03-14):
引用 楼主:
左下还有个POSN  按那个正常



一个是关节坐标一个世界坐标显示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B(2024-07-26):
按一下类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