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L71用USB线连接电脑WIN10没有驱动程序
相望、相忘

楼主(2024-02-15):
1756-L71用USB线连接电脑WIN10没有驱动程序,请问你们的驱动哪里下载

网友A:
RSLINX 安装了吗?

相望、相忘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LINX 安装了吗?

mmexport1707964260648.jpg装了,但是win10驱动没有

网友A:
驱动由rslinx软件提供,如果安装正确,插上USB后,自动识别L71 CPU

相望、相忘

网友:
已经解决。就是usb还是没有设备

网友A:
rslinx能识别就可以。设备管理器可以不用关心。

studio5000软件是通过rslinx连接L71,如果不通过rslinx连接L71则需要设备管理器里识别

网友B(2024-04-25):
不需要驱动的,只要装有RSLINX,普通的打印机电缆就可以实现,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