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 ES2的plc控制伺服JOG运行的指令,你们都用哪个?

楼主(2024-02-19):
rt

这段时间用了几次台达的ES2-E控制伺服

其他的还好,就是这个JOG不方便,好像台达手册里就没有JOG这个概念。

想实现JOG,我能想到的方法就是,用PLSV指令或VSPO指令。

PLSV:

VSPO:

两个问题:

如果用DPLSV指令,需要自己搞定加减速,也就是用斜坡指令DRAMP做频率的加减速,比较麻烦。

第二如果用VSPO指令,不知道如何换向。

请教大佬们,你们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基本上就定位指令

网友B:
貌似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C:
使用相对运动指令DDRVI 相对移动量改为K9999999

网友C:
用相对定位指令,相对运动距离写K9999999和K-9999999

网友D(2024-04-22):
引用 网友C:
用相对定位指令,相对运动距离写K9999999和K-9999999...

网友E(2024-07-10):
学习 学习 谢谢楼主,刚接触台达

网友F(2024-09-06):
也是个办法,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