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CUA引用远端地址空间节点如何实现

楼主(2024-02-19):
求助,如何在本地OPCUA地址空间中创建一个远端地址空间节点的引用?

网友A:
在本地OPC UA客户端中创建远端地址空间节点引用的基本步骤如下:

  1. 建立连接:首先,你需要使用OPC UA客户端库(如Open62541, Eclipse Milo等)来建立与远端OPC UA服务器的连接。这通常涉及到指定服务器的URL(例如opc.tcp://<server_address>:<port>)和可能的认证信息。

  2. 浏览地址空间:一旦连接建立,你可以使用OPC UA的浏览服务来发现远端服务器上的地址空间结构。通过发送Browse请求,客户端可以获取到服务器上的节点列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3. 获取节点引用:在浏览地址空间时,你会获得节点标识符(NodeIds),这些标识符唯一地标识了服务器上的每个节点。你可以使用这些标识符来创建对远端节点的引用。

  4. 创建引用:在OPC UA中,引用是通过References类型来表示的。你可以使用AddReferences服务来在本地地址空间中创建对远端节点的引用。这通常涉及到指定本地节点的标识符、参考类型(ReferenceType)以及远端节点的标识符。

  5. 使用引用:一旦创建了引用,你就可以像使用本地节点一样使用这些远端节点引用。例如,你可以读取或写入它们的值,订阅它们的变化等。

  6. 关闭连接:当你完成与远端服务器的交互后,应该适当地关闭连接以释放资源。

上述步骤只是一个概述,具体的实现细节将取决于你使用的OPC UA客户端库和服务器,具体的API调用和参数可能会因库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