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的接地问题

楼主(2024-02-19):
国产FX系列PLC,24V电源负极已经接地!

模拟量0-10V负极GND需要接地吗?

网友A:
在PLC系统中,接地要求十分严格,最好建立独立的专用接地系统,并且要注意其他与PLC相关的设备也必须可靠地接地。当多个电路接地点连接在一起时,可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电流问题,导致逻辑错误或损坏电路。产生不同接地电势的原因通常是由于接地点在物理区域上相距太远。当远距离的设备通过通信电缆或传感器连接在一起时,电缆线和地之间的电流可能会流经整个电路。即使在很短的距离内,大型设备的负载电流也可能引起其与地电势之间的变化,或者通过电磁作用产生不可预测的电流。所以很多时候接地不如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LC系统中,接地要求十分严格,最好建立独立的专用接地系统,并且要注意其他与PLC相关的设备也必须可靠地接地。当多个电路接地点连接在一起时,可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电流问题,导致逻辑错误或损坏电路。产生...

       就是说在这个国产板中,模拟量GND不接地干扰更小,效果更好?

网友B:
“接地”怎么理解的?

所谓接地,不是与大地连接,是参考零电位点的习惯用语。参考零电位点接法重要,模拟地、数字地、控制电源地和主回路地,在各自单元分别连接,不要串联(不是串联电路,是串单元)连接,所有地一根线连接金属外壳,与交流电源的PEN 或PE连接。

你对你的问题有误解,直流24V的负极在控制系统中已经与模拟GND连接,那时PLC系统中的参考零电位点。另外,有外接屏蔽电缆、机架有安装金属外壳元件的,通过这些已经与地(金属外壳)连接了。出现干扰,不能忽略这些,不正常接地会产生寄生回路,对弱信号有影响。所谓屏蔽网一边接地,就是避免产生寄生回路。

网友C:
PLC模拟量负极接不接地的区别在于信号源的参考电位不同。

网友D:
最好接地,整个系统等电位接地,也就是整个工控系统接人同一个接地点

网友E:
这种板子抗干扰确实差,深受其害。这就是便宜的代价

网友F:
我看了下你的板子模拟量口那里有个GND,这个GND和你的传感器电源负接一起即可,也就是说无论是DA还是AD,都以这个GND信号为0点基准,至于你的传感器电源负极到底接哪去了,这不影响板子这里采集,只要你传感器正常工作,有电压或者电流的回路,这里就可以采集到的数据,顶多就是数据不稳有跳变,咱解决这个数据不稳的问题就行了。

你这个系统首先220的电进来需要一个浪涌保护器,这里的地就是和大地连得PE,之后过24V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出来有V+,V-,和PE这里的PE也是和大地连得,V-就是电源负极,这个你和大地连是不是就有问题了,V-和大地是不连的,所以你这个电源负极连大地是不合理的,这V-应该直接连你板子模拟量口的GND,到你板子这里你没有连大地的需求,除非板子有PE端子这个接大地,这叫保护接地,然后到你板子这个层面,你的屏蔽接地仅仅指的是你所用线缆的屏蔽层或者传感器外壳去接大地,电源的大地在进来的时候就已经隔离接地了,你这个电源出来的负极接大地实在是难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了下你的板子模拟量口那里有个GND,这个GND和你的传感器电源负接一起即可,也就是说无论是DA还是AD,都以这个GND信号为0点基准,至于你的传感器电源负极到底接哪去了,这不影响板子这里采集,只要...

        是的,前面有一个供电电源,供电电源的PE已经接地!所以板子模拟量的GND只要和板子24V负极接在一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