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刚入行,求助一个梯形图,三菱FX3U

楼主(2024-02-19):
各位大神好!小弟最近转行踏入工控行业,工作中遇到个问题特来求助。先拜谢为敬。
PLC使用三菱FX3U,控制两个电磁阀的启停,启停时间如下图所示,上电后AB阀同时接通,经过时间T1(所有时间单位秒,最小精度0.01秒)B阀断开,再经过T2时间后B阀接通,再经过T3后A阀断开,如此T2和T3无限循环下去直至关机。要求T1,T2,T3都可以随时在触摸屏上更改,更改后立刻生效。小弟编了几个程序都需要重启才行,不重启就会打乱节奏。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简单点,用步进方式。到当前步号执行对应动作

网友B:
梯形图,用步序程序最直观,不易出错

网友C:
用MOVE移动大法,啥问题都解决

网友D:
给你写了个,能实现功能就行,简单粗暴。

网友E:
自己去摸索解决遇到的问题,才会消化吸收,别人编写的程序,不一定适合自己。

网友:
用计数器肯定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写了个,能实现功能就行,简单粗暴。

我简单仿真了一下,这个程序是可以的,非常感谢前辈的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F:
自己动手写  调试修改

这样才能进步

逻辑思维没有人可以教你

网友G:
用步进编程应该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工控界混混"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给你写了个,能实现功能就行,简单粗暴。我简单仿真了一下,这个程序是可以的,非常感谢前辈的赐教。非常感谢...



有时候某些问题自己琢磨不明白请教别人是没错的,我也是这样,就这个问题上的需求及功能如何实现而言,有很多种写法,就如5楼说的,别人的不一定适合你自己,看了别人的<此处内容被屏蔽>后,去摸索透它,你会发现有思路且知道如何去实现了,就像2+2=4,1+1+1+1=4,能实现功能就好,有很多种方式实现,寻找你认为适合自己的,这样才会对你的逻辑思维有成长

网友H:
自己琢磨不明白请教别人是没错的,我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