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300 和两个触摸屏MP277通讯断线问题

楼主(2024-02-19):
     现有一台老设备,PLC为西门子S7-200 CPU314,PLC通过MPI和两台触摸屏通讯,现场CPU因故障更换一个新的CPU 314,发现PLC和触摸屏通讯不上了,通讯电缆连接方式为触摸屏1-PLC-触摸屏2,检查未发现异常,把触摸屏的两个终端电阻都为OFF,通讯正常。不知道为什么?正常应该按下面的连接方式,有西门子方面的专家,请指教一下。

网友A:
接头上有线缆出入标志,显然接错方向了,导致终端电阻ON的时候关断了信号。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头上有线缆出入标志,显然接错方向了,导致终端电阻ON的时候关断了信号。HAVE FUN!...

谢谢指导,我这边再查一下接线方向哈。

网友B:
进出方向都不对吧,这个是有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出方向都不对吧,这个是有要求的:



那应该是怎么连接的呢?我查看的资料应该是这样连接的哇?有点诡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