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Fins 读写地址问题

楼主(2024-02-19):
求问各位大佬一个Bug!

我想问一下大家Fins通讯是怎么设置的呢?我这边用软件写PLC数据的时候失败了,但是在Sysmac Studio的变量监控里面却发现值已经正确写进去了,所以我怀疑是我这边Fins通讯的设置有问题。如果有哪位大佬知道的话麻烦回复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你自己的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的软件问题



但是之前测试是没有问题的,后面换了一个PLC之后,重装了sysmac就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自己软件没有更改过。

所以我怀疑是硬件问题或者是sysmac设置问题,就想问一下Fins通讯对硬件有没有要求,或者说要进行什么特殊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VC"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自己的软件问题】进行回复:        -------------------------------------------------...



不用,只要PLC支持就行,就端口号跟IP正确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VC"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自己的软件问题】进行回复:        -------------------------------------------------...



补充一下,NJ/NX系列。不建议使用fins通讯,可使用CIP

网友B:
NX系列还支持欧姆龙原来的FINS TCP协议吗?印象中好像只支持Ethernet/IP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MrTree"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小VC"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你自己的软件问题】进行回复:        -----------------...



好的,了解,谢谢大佬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X系列还支持欧姆龙原来的FINS TCP协议吗?印象中好像只支持Ethernet/IP协议...



NJ/NX系列都支持Fins TCP/UDP,Ethernet,NX1P的只支持Fins U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