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断路器怎么选型?

楼主(2024-02-20):
看到400V/230V变压器的一次侧用的断路器是3p的,问人,说是因为2p没有合适的。可我看同系列的2P和3P断路器的额定电压、绝缘电压和分断能力都是一样的。我想知道对于变压器的断路器应该怎么计算和选型。

网友A:
变压器用断路器,选D型。既适用于有启动电流的用电器。整定电流按供电线路选,而且要与上级断路器保护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用断路器,选D型。既适用于有启动电流的用电器。整定电流按供电线路选,而且要与上级断路器保护配合。...

上级是总电源,有600A。这个变压器是用来转220V控制的,底下就三路,两路是4A的断路器,一路是断路器10A的制冷照明电路,那我这个变压器的断路器用下级最大的10A,还是还要大一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用断路器,选D型。既适用于有启动电流的用电器。整定电流按供电线路选,而且要与上级断路器保护配合。

小白,请问D型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李纯绪 变压器用断路器,选D型。既适用于有启动电流的用电器。整定电流按供电线路选,而且要与上级断路器保护配合。     内容的回复:小白,请问D型是什么意思😂...



C型用于照明,D型用于动力,它们过载后延时时间不一样,看断路器说明书的曲线就知道了。

网友C:
这个是电力变压器配断路器的造型,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1. 查阅变压器铭牌:首先,需要查阅变压器的铭牌,以获取或计算出其额定电流。

  2. 计算起动励磁涌流:将变压器的额定电流乘以30,求得变压器的起动励磁涌流Ip。

  3. 确定断路器额定电流最低值:将起动励磁涌流Ip除以10,得到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最低值。这个值将作为选择断路器的重要参考。

  4. 选择合适的断路器:根据计算出的额定电流最低值,查阅相关的断路器选型表,选择符合要求的断路器。例如,如果计算出的额定电流最低值为940A,那么可以选择T7S1000 PR222-DS/P型号的断路器。

  5. 校核断路器参数:在选择断路器后,需要校核其参数,包括额定电流In和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确保它们满足要求。

  6. 考虑短路电流:断路器的选型还需要考虑线路的预期短路电流。对于10/0.4KV电压等级的变压器,可以考虑高压侧的短路容量为无穷大,或者根据变压器的阻抗电压UK来计算预期短路电流。

  7. 确定瞬时脱扣器的整定电流:当断路器用作单台电动机的短路保护时,瞬时脱扣器的整定电流为电动机启动电流的1.35倍(DW系列断路器)或1.7倍(DZ系列断路器)。当用作多台电动机的短路保护时,瞬时脱扣器的整定电流为1.3倍最大一台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再加上其余电动机的工作电流。

  8. 配合上下级开关:初步选定断路器的类型和等级后,还需要与上、下级开关的保护特性进行配合,以防止越级跳闸,扩大事故范围。

你那种控制回路用的,如李工所说选D型就OK了,注意一下额定电流。

网友D:
选择变压器使用的断路器需要考虑多个因素,以下是一些选择变压器用断路器的建议:

计算电力变压器的额定电流:In=Sn/Un,其中Sn代表变压器的额定容量,Un代表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压。

变压器短路电流:Ik=In/Uk,其中Uk代表变压器阻抗。

选配断路器极数:断路器的极数与低压配电网的接地形式有关。如果是TN-C接地系统,则断路器必须用3P的;如果低压配电网的接地形式是TN-C-S或者TN-S,那么一般可以用4P或3P的。如果低压配电网的接地形式是TT系统,一般采用4P的。

选择断路器的智能控制器保护类型:一般分为过载长延时保护、短路短延时保护、短路瞬时保护、接地故障保护,可根据线路保护要求来选配。

网友E:
其实是你考虑的太多了,变压器一次侧一般用熔断器保护,电流用变压器容量的1.1-1.3倍就可以,断路器选2P,3P的并不是绝对的。我个人觉得这是设计习惯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变压器用断路器,选D型。既适用于有启动电流的用电器。整定电流按供电线路选,而且要与上级断路器保护配合。...上级是总电源,有600A。这个变...



至少要比下一级的配电大一级,即下级是10A,变压器输出空开至少是16A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其实是你考虑的太多了,变压器一次侧一般用熔断器保护,电流用变压器容量的1.1-1.3倍就可以,断路器选2P,3P的并不是绝对的。我个人觉得这是设计习惯问题。...



赞成!控制变压器用断路器做保护不可靠,熔断器比较合适,包括开关电源。

我之前发了这条,不知道怎么没发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L君"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变压器用断路器,选D型。既适用于有启动电流的用电器。整定电流按供电线路选,而且要与上...



变压器是380/220 ,二次电流大于一次,选10A没问题。

网友G:
两种断路器都可以用,以实际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