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触摸屏如何做自由协议开发

楼主(2024-02-20):
我有一个现场仪表 协议是厂家私有协议,所以昆仑触摸屏不带,之前用威纶通宏都做做过,不知昆仑这里是怎么做的,有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A:
用自由口驱动编写!

网友B:
有1个驱动编辑器的,可以自定义驱动,协议可以自己定,是另外下载的,不是MCGS,还有MCGS中的串口收发(网口收发)可以发送自己想要的数据,接收的数据也可以自己解析

网友C:
mscgs有个脚本驱动开发工具

网友D:
有相关案例,你可以自己看看。

网友E:
有没有需要了解PLC或者一体机,可以发资料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