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IG Ni(P)镀层焊接界面P偏析产生机理

楼主(2024-02-21):
P偏析是指在使用ENIG Ni(P)镀层进行回流焊接时,由于Ni和焊料中的Sn之间的冶金反应,导致Ni(P)层中的P元素在焊接界面附近富集的现象。P偏析会降低焊接界面的强度和可靠性,增加焊点的脆性和开裂的风险。

产生机理

当采用SnPb在Ni(P)层上焊接时,当熔融焊料和Ni(P)层接触时,由于Ni(P)层的Ni和焊料中的Sn发生冶金反应生成的Ni3Sn4金属间化合物,消耗了靠近焊料层区域中的Ni,使得该区域出现了富P层,从而导致P偏析,如图1所示。

图1. SnPb焊料与Ni(P)镀层焊接时发生的P偏析

当采用无铅焊料SAC在Ni(P)层上焊接时,情况与有铅焊料基本类似,不同的是此时生成的金属间化合物为Sn、Cu、Ni三元合金,如图2所示。

图2. SAC焊料与Ni(P)镀层焊接时发生的P偏析

从上述两种情况可以看出,P偏析的产生机理主要是由于Ni的溶出和P的富集所导致的。Ni的溶出是由于Ni和Sn之间的冶金反应所致,而P的富集是由于P的扩散和Ni的消耗所致。P偏析会导致焊接界面的强度和可靠性的降低,因为P是一种脆性元素,它会使得金属间化合物的结构变得不稳定和易碎,从而增加焊点的脆性和开裂的风险。

影响P偏析的因素

主要包括焊料的成分、Ni(P)层的厚度、焊接温度和时间等。

1.焊料的成分:焊料的成分会影响Ni和Sn之间的冶金反应的速率和类型,从而影响Ni的溶出和P的富集的程度。一般来说,Sn的含量越高,Ni的溶出和P的富集越明显,因为Sn会促进Ni的扩散和消耗。

另一方面,添加一定量的Cu或Ag可以有效地抑制P偏析,因为它们可以形成稳定的金属间化合物,阻碍Ni的扩散。图3表示了焊料合金成分对富P层和Ni-Sn化合物层厚度的影响。

图3. SAC的成分对富P层厚度变化的影响

从图中可见,Sn3.5Ag二元合金的富P层的生长比较显著。而对添加了Cu的三元合金,经历30min的反应后也只有数百nm的厚度,Cu构成了Ni扩散的阻挡层。因此,焊料中Cu含量的不同,对界面层的形成有较大影响。

2.Ni(P)层的厚度:Ni(P)层的厚度会影响Ni的溶出和P的富集的程度,从而影响P偏析的严重性。一般来说,Ni(P)层的厚度越大,P的含量越高,P偏析的程度越严重,因为P的扩散和Ni的消耗的空间越大。而当Ni(P)层的厚度小于3μm时,P偏析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3.焊接温度和时间:焊接温度和时间会影响Ni和Sn之间的冶金反应的速率和类型,从而影响Ni的溶出和P的富集的程度。一般来说,焊接温度和时间越高,Ni的溶出和P的富集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