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SMART软件2.7版本,可不可以添加2.8的固件

楼主(2024-02-21):
西门子200-SMART软件2.7版本,可不可以添加2.8的固件???

网友A:
可以。但是由于你的软件并不是2.8版本的,因此你并不能使用固件提升后支持的新指令。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由于你的软件并不是2.8版本的,因此你并不能使用固件提升后支持的新指令。HAVE FUN!...



明白了   谢谢

网友B:
直接安装2.8版本的软件喽。才能使用2.8固件的新功能

网友C:
可以用。2.8版本也没有太多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