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例行程序的不同调用方法

楼主(2024-02-21):
1)ABB机器人调用例行程序,最简单的方法是是直接调用,输入程序名字(用示教器,使用proccall指令),如下图调用part1例行程序

2)对于part1part2part3等有规律的程序,也可以使用CallByVar指令,如下图

其本质就是把指令的第二个参数转变为字符串,和第一个字符串合并构成调用例

3)也可以直接使用%string%来调用程序,%%当中的为字符串,可以是由多个字符串合并构成,另外对于带参数的例行程序,也可以使用%%来调用,如下图

4)使用%%调用时,程序检查错误时不检测该例行程序是否已经加载(普通调用都需要检查是否已经加载,如果没有加载会爆粗)

5)以上完整代码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