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WINCC怎么做配方管理?

楼主(2024-02-21):
用WINCC怎么做配方管理?就是在wincc上建好多组配方,然后可以下载到PLC中调用,

网友A:
sql+vbs来实现

配方文件存在SQL中,用vbs来读取和写入配方

类似项目:

网友A:
上图同时具备 导入(支持excel和XML格式)及导入功能。

网友B(2024-10-16):
请问 楼主实现了吗?目前小弟也接触这一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