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源冗余

楼主(2024-02-22):
节前有人问电源冗余问题,听说有专门的电源冗余模块,我没用过,还是才听说的。我想电源冗余模块是不是用MOS管做开关呢?有了解的请发帖上来。

我在上世纪90年代做开关电源时,甲方要求多块电源冗余,那时选元件没有现在这样方便,只能使用普通二极管,结压降0.6-0.8V,大电流的加散热片,功耗较大。以后肖特基二极管方便购买,就用肖特基二极管了,结压降在0.2-0.4V,功耗小了。

通过二极管隔离连接若干块电源,某块电源故障,由于二极管隔离不影响正常供电。各块电源电压调整也是被二极管隔离,各调各的。

网友A(2024-06-16):
有专门的冗余模块,用于冗余连接时电源间的解耦,内部器件主要为两种,一种为二极管,一种为MOSFET,前者功耗大价格便宜,后者功耗低且可实现均流,价格高。

此外,还有开关电源内部直接内置了mosfet,用于解耦

二极管

企业微信截图_1718540358292.pngmosfet

网友B:
直流电源冗余,实际上我在电镀行业做电镀电源在94年就已经应用了:当时国内大部分还是变压器硅整流电镀电源,开关电源型电镀电源很少见,就是各电源的负载分配罢了,当时就是339比较器和3524做的均衡处理电路(当时就做了2年左右,现在已经近30年没有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