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PLC相关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02-23):
设备上有个自动光圈阀,然后需要控制开、关到位,同时有开、关到位指示。我开始图纸和程序都设计的两个接近开关,结果机械说是只有一个接近开关,跟着光圈一起动。

楼主:
最开始的想法是:程序中,做一个计数器,每到达一侧,就加一,如此奇偶往复,根据奇偶来判定是开到位,还是关到位。但这有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假如断电,或者中间停下来往相反方向运动的话,会有误判的可能。

所以后来才用的第二种方法,也是很直观、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开“命令+限位信号=开到位,“关”命令+限位信号=关到位。

对于这种接近开关跟着一起动的情境,一个限位开关来指示两种到位情况,还是可以简单实现的。

不过机械后来跟我说,不好控制的话,他可以改结构......

网友A:
虽然是一个接近开关,但是开和关命令应该是分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开始的想法是:程序中,做一个计数器,每到达一侧,就加一,如此奇偶往复,根据奇偶来判定是开到位,还是关到位。但这有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假如断电,或者中间停下来往相反方向运动的话,会有误判的可能。所以...

机电事先要沟通好,怎么做最方便,省的后面改来改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一个接近开关,但是开和关命令应该是分开的



嗯对,命令+信号串一起,就可以判定是开到位还是关到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失眠的雨"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最开始的想法是:程序中,做一个计数器,每到达一侧,就加一,如此奇偶往复,根据奇偶来判定是开到位,还是关到位。但这有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假...



嗯,长记性了。

楼主(2024-04-02):
汇川触摸屏,IT7070E,如果只使用一个配方,然后创建多个数据记录,这种情况下,控件上面的“配方选择项”就显得多余,image.png,我想只用下面的内容,结果属性里不能设置隐藏?仿西门子仿了一半,有种邯郸学步的感觉。

楼主:
如果自己放置符号IO域、按钮等,我设置了半天,总有些功能不对,不清楚原始控件李,各个按钮、IO域对应的函数指令,最后还是放弃了,用它自带的控件算了,但是小屏幕的话,这样真的太占空间,等后面研究透了这个指令,我再到论坛更新下。问了汇川的技术人员,他们好像也不是特别清楚。

楼主:
总体来说,汇川的触摸屏使用体验不是很好,同价位、同尺寸的台达触摸屏DOP-107BV,用起来体验好很多。界面操作体验很不好,按钮、标题文本都特别小,费眼睛,而且工程视图的点击逻辑特别奇怪,一级目录,单击打开,二级目录,双击打开,神经病一样的操作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