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车了,翻车了

楼主(2024-02-24):
一台08年的电子裁板锯,用的是三菱FX3U.60MT(漏型) 触屏加按键控制。有个按键(接X23)会不定时的启动。第一次,换了这个按键,当时能用。第二天就不行了。再去,拆掉这个按键,这个功能还会不定时启动。到PLC端拆下X23端子的线。这个功能就不会启动。认为是控制电缆(20*1*13.5米 300个大洋)不行。换一条电缆,还是不行。开始头大了。这个功能触发时用万用表量X23的电压23.55伏。(正常用按键触发时电压是0.8伏)不触发时电压是23.8伏。想当然应该是X23端子有问题,搞了一个扩展模块FX2N 16ES.把X23端子线接上故障依旧。

查地线,又查电源滤波器都正常 。一筹莫展。明天再搞。

楼主:
今天继续搞,PLC,按键,控制电缆,都没问题。为什么断开按键,还能触发。可能有个信号从控制电缆中窜入X23号端子。单独用一条带屏蔽线接到按键。试了一个上午,正常了。问题就在这二十条线中引入了干扰,仔细观察其中竞有四条线是220V的交流电。把这四条线用单独的电缆引到控制面板,X23接回控制电缆。试了一下午,正常。过几天没叫修,就是正常了。(机器出厂就这个样子的。控制电缆中有四条线是220V的交流电。有机会换一个新的电源滤波器试试。)

网友A:
干扰引起的?

或交流感应电?

网友B:
加个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C:
查出什么原因了吗

网友D:
单独用一条带屏蔽线接到按键。试了一个上午,正常了。谢谢分享

网友E:
强弱电在一起,很容易有干扰

网友F(2024-03-27):
车被你扶正了

网友G(2025-12-26):
      这个也证明了AC220V不能与24VDC及以下信号线一起走线,感应电确实能触发动作,以前我用一根3*1.5mm2的导线用两芯接220VAC,测量第三根线对地电压有10-15VAC电压,将第三根线接地感应电就消失了,如果第三根新用于24VDC信号就可能导致误触发,要是漏电就烧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