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元宵猜灯谜,拿积分MP

楼主(2024-02-24):
工控人猜灯谜,猜一下属于自己行业的灯谜。看看你能猜中几个?

猜中一个获得1积分,全部猜对获得5MP。

参与办法:按照灯谜序号写出谜底,跟帖参与即可!

1、谜语:重山飞云动(打一二字电力名词)

谜底:

2、谜语:冰河(打一三字电力名词)

谜底:

3、谜语:错将古风当曹诗(打一三字电力安规名词)

谜底:

4、谜语:取得成绩 背上包袱(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

5、谜语: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打一电工名词 二个)

谜底:

6、谜语:列缺催开滂沱雨(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

7、谜语:挟泰山以超北海(打一二字电力名词词 二个)

谜底:

8、谜语:溪源定谋略(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

9、谜语:劲歌(打一水电安装名词)

谜底:

10、谜语:游人脚底一声雷(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

11、谜语:家家扶得醉人归(打一四字电工名词)

谜底:

12、谜语:跌宕起伏变化妙(打一水电厂名)

谜底:

13、谜语:关门老是碰脑门(打一四字电工名词)

谜底:

14、谜语:城头变幻大王旗(打一二字电力名词)

谜底:

15、谜语:扑克上面做记号(打一安全设施)

谜底:

16、谜语:白头相遇诉穷途(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

17、谜语:御林军(打一四字安全用语)

谜底:

18、谜语:打的鸳鸯各一方(打一三字电工用具)

谜底:

19、谜语:一再跟踪(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

20、谜语:一骑红尘荔枝来(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

21、谜语:一寸光阴一寸金(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

22、谜语:休书(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

23、谜语:下士一位(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

24、谜语:往复奔忙紧相随(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

25、谜语:十一(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

26、谜语:乃道义之交也(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

27、谜语:鬼斧神工一道通(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

28、谜语:归去归去(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

29、谜语:飞机运输(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

30、谜语:大斗借,小斗还(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

31、谜语:只有那一步远(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

32、谜语:芳草满吴宫(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

33、谜语:恨不相逢未嫁时(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

34、谜语: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

35、谜语: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

36、谜语:君向潇湘我向秦(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

37、谜语:临去秋波那一转(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

38、谜语:齐峦破浪浮(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

39、谜语:若嗣子可辅,则辅之(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

40、谜语:不见玉环空死处(打一电力词语)

网友A:
1、出力

2、冷却水

3、误操作

4、有功负荷

5、短路,绝缘

6、水力发电

7、调峰,过流

8、设计水头

9、调受力

10、落地音响

11、执行回路

12、安砂

13、常闭触头

14、主变

15、标志牌

16、对称短路

17、预防为主

18、绝缘棒

19、三相同步

20、高速马达

21、瞬时值

22、绝缘纸

23、单相

24、行频,同步

25、接地

26、接触良好

27、架空线路

28、二次回路

29、空载

30、变容器

31、短路

32、变电箱

33、气体绝缘

34、并列运行

35、二次回路

36、二相分路

37、分时电表

38、波峰

39、后备保护

40、相位失真

网友B:
复制一下 全对了。

1、出力

2、冷却水
3、误操作
4、有功负荷
5、短路,绝缘
6、水力发电
7、调峰,过流
8、设计水头
9、调受力
10、落地音响
11、执行回路
12、安砂
13、常闭触头
14、主变
15、标志牌
16、对称短路
17、预防为主
18、绝缘棒
19、三相同步
20、高速马达
21、瞬时值
22、绝缘纸
23、单相
24、行频,同步
25、接地
26、接触良好
27、架空线路
28、二次回路
29、空载
30、变容器
31、短路
32、变电箱
33、气体绝缘
34、并列运行
35、二次回路
36、二相分路
37、分时电表
38、波峰
39、后备保护
40、相位失真

网友C:
不是我不参与,我读了一遍,一个都猜不出来,看了<此处内容被屏蔽>我好多都没思路,弃权啦,哈哈哈

网友A:
可以百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复制一下 全对了。  1、出力2、冷却水3、误操作4、有功负荷5、短路,绝缘6、水力发电7、调峰,过流8、设计水头9、调受力10、落地音响11、执行回路12、安砂13、常闭触头14、主变15、标志牌16、对称短路17、预防为主18、绝缘棒19、三相同步20、高速马达21、瞬时值22、绝缘纸23、单相24、行频,同步25、接地26、接触良好27、架空线路28、二次回路29、空载30、变容器31、短路32、变电箱33、气体绝缘34、并列运行35、二次回路36、二相分路37、分时电表38、波峰39、后备保护40、相位失真

、出力

2、冷却水
3、误操作
4、有功负荷
5、短路,绝缘
6、水力发电
7、调峰,过流
8、设计水头
9、调受力
10、落地音响
11、执行回路
12、安砂
13、常闭触头
14、主变
15、标志牌
16、对称短路
17、预防为主
18、绝缘棒
19、三相同步
20、高速马达
21、瞬时值
22、绝缘纸
23、单相
24、行频,同步
25、接地
26、接触良好
27、架空线路
28、二次回路
29、空载
30、变容器
31、短路
32、变电箱
33、气体绝缘
34、并列运行
35、二次回路
36、二相分路
37、分时电表
38、波峰
39、后备保护
40、相位失真

网友E:
1、谜语:重山飞云动(打一二字电力名词)

谜底:出力

2、谜语:冰河(打一三字电力名词)

谜底:冷却水

3、谜语:错将古风当曹诗(打一三字电力安规名词)

谜底:误操作

4、谜语:取得成绩 背上包袱(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有功负荷

5、谜语: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打一电工名词 二个)

谜底:短路 绝缘

6、谜语:列缺催开滂沱雨(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水力发电

7、谜语:挟泰山以超北海(打一二字电力名词词 二个)

谜底:调峰 过流

8、谜语:溪源定谋略(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设计水头

9、谜语:劲歌(打一水电安装名词)

谜底:调受力

10、谜语:游人脚底一声雷(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跨步电压

11、谜语:家家扶得醉人归(打一四字电工名词)

谜底:执行回路

12、谜语:跌宕起伏变化妙(打一水电厂名)

谜底:安砂

13、谜语:关门老是碰脑门(打一四字电工名词)

谜底:常闭触头

14、谜语:城头变幻大王旗(打一二字电力名词)

谜底:主变

15、谜语:扑克上面做记号(打一安全设施)

谜底:标志牌

16、谜语:白头相遇诉穷途(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对称短路

17、谜语:御林军(打一四字安全用语)

谜底:预防为主

18、谜语:打的鸳鸯各一方(打一三字电工用具)

谜底:绝缘棒

19、谜语:一再跟踪(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三相同步

20、谜语:一骑红尘荔枝来(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高速马达

21、谜语:一寸光阴一寸金(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瞬时值

22、谜语:休书(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绝缘纸

23、谜语:下士一位(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单相

24、谜语:往复奔忙紧相随(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行频,同步

25、谜语:十一(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接地

26、谜语:乃道义之交也(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接触良好

27、谜语:鬼斧神工一道通(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架空线路

28、谜语:归去归去(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二次回路

29、谜语:飞机运输(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空载

30、谜语:大斗借,小斗还(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输出、输入变容器

31、谜语:只有那一步远(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短路

32、谜语:芳草满吴宫(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变电箱

33、谜语:恨不相逢未嫁时(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气体绝缘

34、谜语: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并列运行

35、谜语: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二次回路

36、谜语:君向潇湘我向秦(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二相分路

37、谜语:临去秋波那一转(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分时电表

38、谜语:齐峦破浪浮(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波峰

39、谜语:若嗣子可辅,则辅之(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后备保护

40、谜语:不见玉环空死处(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相位失真

网友F:
工控迷们的专属,来一波!

1、谜语:重山飞云动(打一二字电力名词)

谜底:出力

2、谜语:冰河(打一三字电力名词)

谜底:冷却水

3、谜语:错将古风当曹诗(打一三字电力安规名词)

谜底:误操作

4、谜语:取得成绩 背上包袱(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有功负荷

5、谜语: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打一电工名词 二个)

谜底:短路 绝缘

6、谜语:列缺催开滂沱雨(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水力发电

7、谜语:挟泰山以超北海(打一二字电力名词词 二个)

谜底:调峰 过流

8、谜语:溪源定谋略(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设计水头

9、谜语:劲歌(打一水电安装名词)

谜底:调受力

10、谜语:游人脚底一声雷(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跨步电压

11、谜语:家家扶得醉人归(打一四字电工名词)

谜底:执行回路

12、谜语:跌宕起伏变化妙(打一水电厂名)

谜底:安砂

13、谜语:关门老是碰脑门(打一四字电工名词)

谜底:常闭触头

14、谜语:城头变幻大王旗(打一二字电力名词)

谜底:主变

15、谜语:扑克上面做记号(打一安全设施)

谜底:标志牌

16、谜语:白头相遇诉穷途(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对称短路

17、谜语:御林军(打一四字安全用语)

谜底:预防为主

18、谜语:打的鸳鸯各一方(打一三字电工用具)

谜底:绝缘棒

19、谜语:一再跟踪(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三相同步

20、谜语:一骑红尘荔枝来(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高速马达

21、谜语:一寸光阴一寸金(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瞬时值

22、谜语:休书(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绝缘纸

23、谜语:下士一位(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单相

24、谜语:往复奔忙紧相随(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行频,同步

25、谜语:十一(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接地

26、谜语:乃道义之交也(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接触良好

27、谜语:鬼斧神工一道通(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架空线路

28、谜语:归去归去(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二次回路

29、谜语:飞机运输(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空载

30、谜语:大斗借,小斗还(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输出、输入变容器

31、谜语:只有那一步远(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短路

32、谜语:芳草满吴宫(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变电箱

33、谜语:恨不相逢未嫁时(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气体绝缘

34、谜语: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并列运行

35、谜语: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二次回路

36、谜语:君向潇湘我向秦(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二相分路

37、谜语:临去秋波那一转(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分时电表

38、谜语:齐峦破浪浮(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波峰

39、谜语:若嗣子可辅,则辅之(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后备保护

40、谜语:不见玉环空死处(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相位失真

网友G:
重在参与了!

1、出力

2、冷却水
3、误操作
4、有功负荷
5、短路,绝缘
6、水力发电
7、调峰,过流
8、设计水头
9、调受力
10、落地音响
11、执行回路
12、安砂
13、常闭触头
14、主变
15、标志牌
16、对称短路
17、预防为主
18、绝缘棒
19、三相同步
20、高速马达
21、瞬时值
22、绝缘纸
23、单相
24、行频,同步
25、接地
26、接触良好
27、架空线路
28、二次回路
29、空载
30、变容器
31、短路
32、变电箱
33、气体绝缘
34、并列运行
35、二次回路
36、二相分路
37、分时电表
38、波峰
39、后备保护
40、相位失真

网友H:
1、谜语:重山飞云动(打一二字电力名词)

谜底:出力

2、谜语:冰河(打一三字电力名词)

谜底:冷却水

3、谜语:错将古风当曹诗(打一三字电力安规名词)

谜底:误操作

4、谜语:取得成绩 背上包袱(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有功负荷

5、谜语: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打一电工名词 二个)

谜底:短路 绝缘

6、谜语:列缺催开滂沱雨(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水力发电

7、谜语:挟泰山以超北海(打一二字电力名词词 二个)

谜底:调峰 过流

8、谜语:溪源定谋略(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设计水头

9、谜语:劲歌(打一水电安装名词)

谜底:调受力

10、谜语:游人脚底一声雷(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跨步电压

11、谜语:家家扶得醉人归(打一四字电工名词)

谜底:执行回路

12、谜语:跌宕起伏变化妙(打一水电厂名)

谜底:安砂

13、谜语:关门老是碰脑门(打一四字电工名词)

谜底:常闭触头

14、谜语:城头变幻大王旗(打一二字电力名词)

谜底:主变

15、谜语:扑克上面做记号(打一安全设施)

谜底:标志牌

16、谜语:白头相遇诉穷途(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对称短路

17、谜语:御林军(打一四字安全用语)

谜底:预防为主

18、谜语:打的鸳鸯各一方(打一三字电工用具)

谜底:绝缘棒

19、谜语:一再跟踪(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三相同步

20、谜语:一骑红尘荔枝来(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高速马

21、谜语:一寸光阴一寸金(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瞬时值

22、谜语:休书(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绝缘纸

23、谜语:下士一位(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单相

24、谜语:往复奔忙紧相随(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行频,同步

25、谜语:十一(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接地

26、谜语:乃道义之交也(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接触良好

27、谜语:鬼斧神工一道通(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架空、线路

28、谜语:归去归去(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二次回路

29、谜语:飞机运输(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空载

30、谜语:大斗借,小斗还(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输出、输入变容器

31、谜语:只有那一步远(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短路

32、谜语:芳草满吴宫(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变电箱

33、谜语:恨不相逢未嫁时(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气体绝缘

34、谜语: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并列运行

35、谜语: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二次回路

36、谜语:君向潇湘我向秦(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二相分路

37、谜语:临去秋波那一转(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分时电表

38、谜语:齐峦破浪浮(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波峰

39、谜语:若嗣子可辅,则辅之(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后备保护

40、谜语:不见玉环空死处(打一电力词语)

相位失真

网友I:
1、出力

2、冷却水
3、误操作
4、有功负荷
5、短路,绝缘
6、水力发电
7、调峰,过流
8、设计水头
9、调受力
10、落地音响
11、执行回路
12、安砂
13、常闭触头
14、主变
15、标志牌
16、对称短路
17、预防为主
18、绝缘棒
19、三相同步
20、高速马达
21、瞬时值
22、绝缘纸
23、单相
24、行频,同步
25、接地
26、接触良好
27、架空线路
28、二次回路
29、空载
30、变容器
31、短路
32、变电箱
33、气体绝缘
34、并列运行
35、二次回路
36、二相分路
37、分时电表
38、波峰
39、后备保护
40、相位失真

我可真机灵

网友J:
1、出力

2、冷却水
3、误操作
4、有功负荷
5、短路,绝缘
6、水力发电
7、调峰,过流
8、设计水头
9、调受力
10、落地音响
11、执行回路
12、安砂
13、常闭触头
14、主变
15、标志牌
16、对称短路
17、预防为主
18、绝缘棒
19、三相同步
20、高速马达
21、瞬时值
22、绝缘纸
23、单相
24、行频,同步
25、接地
26、接触良好
27、架空线路
28、二次回路
29、空载
30、变容器
31、短路
32、变电箱
33、气体绝缘
34、并列运行
35、二次回路
36、二相分路
37、分时电表
38、波峰
39、后备保护
40、相位失真

白嫖!

网友K:
谜底

1、出力

2、冷却水

3、误操作
4、有功负荷
5、短路,绝缘
6、水力发电
7、调峰,过流
8、设计水头
9、调受力
10、落地音响
11、执行回路
12、安砂
13、常闭触头
14、主变
15、标志牌
16、对称短路
17、预防为主
18、绝缘棒
19、三相同步
20、高速马达
21、瞬时值
22、绝缘纸
23、单相
24、行频,同步
25、接地
26、接触良好
27、架空线路
28、二次回路
29、空载
30、变容器
31、短路
32、变电箱
33、气体绝缘
34、并列运行
35、二次回路
36、二相分路
37、分时电表
38、波峰
39、后备保护
40、相位失真

网友L:
谜语:飞机运输(打一电力词语)

只有这一个,脑海里突然蹦出来个“飞线“,结果看看以上楼层<此处内容被屏蔽>,自己还是错了。

一个都猜不到。

网友M(2024-06-21):
1、谜语:重山飞云动(打一二字电力名词)

谜底:出力

2、谜语:冰河(打一三字电力名词)

谜底:冷却水

3、谜语:错将古风当曹诗(打一三字电力安规名词)

谜底:误操作

4、谜语:取得成绩 背上包袱(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有功负荷

5、谜语: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打一电工名词 二个)

谜底:短路 绝缘

6、谜语:列缺催开滂沱雨(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水力发电

7、谜语:挟泰山以超北海(打一二字电力名词词 二个)

谜底:调峰 过流

8、谜语:溪源定谋略(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设计水头

9、谜语:劲歌(打一水电安装名词)

谜底:调受力

10、谜语:游人脚底一声雷(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跨步电压

11、谜语:家家扶得醉人归(打一四字电工名词)

谜底:执行回路

12、谜语:跌宕起伏变化妙(打一水电厂名)

谜底:安砂

13、谜语:关门老是碰脑门(打一四字电工名词)

谜底:常闭触头

14、谜语:城头变幻大王旗(打一二字电力名词)

谜底:主变

15、谜语:扑克上面做记号(打一安全设施)

谜底:标志牌

16、谜语:白头相遇诉穷途(打一四字电力名词)

谜底:对称短路

17、谜语:御林军(打一四字安全用语)

谜底:预防为主

18、谜语:打的鸳鸯各一方(打一三字电工用具)

谜底:绝缘棒

19、谜语:一再跟踪(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三相同步

20、谜语:一骑红尘荔枝来(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高速马达

21、谜语:一寸光阴一寸金(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瞬时值

22、谜语:休书(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绝缘纸

23、谜语:下士一位(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单相

24、谜语:往复奔忙紧相随(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行频,同步

25、谜语:十一(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接地

26、谜语:乃道义之交也(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接触良好

27、谜语:鬼斧神工一道通(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架空线路

28、谜语:归去归去(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二次回路

29、谜语:飞机运输(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空载

30、谜语:大斗借,小斗还(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输出、输入变容器

31、谜语:只有那一步远(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短路

32、谜语:芳草满吴宫(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变电箱

33、谜语:恨不相逢未嫁时(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气体绝缘

34、谜语: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并列运行

35、谜语: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二次回路

36、谜语:君向潇湘我向秦(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二相分路

37、谜语:临去秋波那一转(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分时电表

38、谜语:齐峦破浪浮(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波峰

39、谜语:若嗣子可辅,则辅之(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后备保护

40、谜语:不见玉环空死处(打一电力词语)

谜底:相位失真

很好的谜面,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