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电路板上的英文翻译。

楼主(2024-02-24):
   下面这些是电位器旁边的标记,哪位大神能说一下是什么意思?感谢!

VDC-I                                      VDC-THRE                      REC-ADJ

VDC-TRIP                                  IDC-I                              PER-LIM

IDC-TRIP                                    IDC-REF                         TOT-LIM

INV-TRIP                                    IDC-V                             INV-LIM

LK-V                                            VDC-V                            IDC-LIM

LK-I                                              PWE-RET                        VCIP-LIM

LK-RET                                         INV-I                               VCOIL-LIM

FRE-RET                                        FRE-V                             HFRE-LIM

INV-RET                                        FRE-I                              LFRE-LIM

OFFSET                                          TOT-1                            VCAP-I

VNV-REF                                       TOT-2                              VCOIL-I

PWR-I                                                                                    VCAP-V

PWR-V                                                                                   VCOIM-V

INV-V

楼主:
这是一台3750KW的中频电炉主板上可调电阻旁边的英文标识,有没有大神能说明其意思?如能解决,加V酬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一台3750KW的中频电炉主板上可调电阻旁边的英文标识,有没有大神能说明其意思?如能解决,加V酬谢。

          奖励50RMB.

网友A:
中频炉的单词研究一下

对应起来

网友B:
基本上就是这样:

VDC-I:直流电压输入
VDC-THRE:直流电压阈值
REC-ADJ: 整流调整

VDC-TRIP: 直流电压故障
IDC-I: 直流电流输入
PER-LIM: 功率限制

IDC-TRIP: 直流电流故障
IDC-REF: 直流电流参考值
TOT-LIM: 总限制

INV-TRIP: 逆变器故障
IDC-V: 直流电压
INV-LIM: 逆变器限制

LK-V: 锁定电压
VDC-V: 直流电压值
IDC-LIM: 直流电流限制

LK-I: 锁定电流
PWE-RET: 电源返回
VCIP-LIM: VCIP限制

LK-RET: 锁定返回
INV-I: 逆变器电流
VCOIL-LIM: 线圈电压限制

FRE-RET: 自由返回
FRE-V: 自由电压
HFRE-LIM: 高频限制

INV-RET: 逆变器返回
FRE-I: 自由电流
LFRE-LIM: 低频限制

OFFSET: 偏移量
TOT-1: 总和1
VCAP-I: 电容电流

VNV-REF: VNV参考值
TOT-2: 总和2
VCOIL-I: 线圈电流

PWR-I: 功率输入
VCAP-V: 电容电压
VCOIM-V: 线圈电压

INV-V: 逆变器电压

网友B:
补充一下,RET也有可能是复位的意思,如PWE-RET: 电源返回也可能是电源复位,要参考具体的PCB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RET也有可能是复位的意思,如PWE-RET: 电源返回也可能是电源复位,要参考具体的PCB板...



500REB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