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指教改编的台达EH3应用程序(梯形图)

楼主(2024-02-26):
         参照台达PLC的一些位置控制程序,所改编的如下的台达DVP40-EH00T3的二轴伺服位置控制应用程序。A轴的伺服驱动器是信捷DS3E-20P2-PFA,电机型号是JB60STEBA;B轴的伺服驱动器是东元JSDEP-20A,电机型号是JSMA-PUC08ABA-1。

        控制要求是:

        按一下开关X10,启动A轴滚珠丝杆工件以a0点正转140000圈,至a1点;

        a1点光电开关启动闪灯,闪亮2秒、熄灭6秒,再闪亮2秒,熄灭;

        计时达100秒,启动B轴以b0点正转30000圈, 至b1点;

        b1点光电开关启动闪灯,闪亮2秒、熄灭6秒,再闪亮2秒,熄灭;

        计时达100秒,启动A轴正转30000圈,至a2点;

        a2点光电开关启动闪灯,闪亮2秒、熄灭6秒,再闪亮2秒,熄灭;

        计时达100秒,启动B轴反转-30000圈,回归原点b0;

        b0点光电开关启动闪灯,闪亮2秒、熄灭6秒,再闪亮2秒,熄灭;

        计时达100秒,启动A轴反转-170000圈,回归原点a0 .

       X11是A轴原点回归接近开关。

网友A:
没有A轴回来的程序,B轴的运动逻辑看起来满足了,照着最后一张图把A轴的17000跑回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A轴回来的程序,B轴的运动逻辑看起来满足了,照着最后一张图把A轴的17000跑回来就行。...



A轴以M0启动,可不可以回归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A轴回来的程序,B轴的运动逻辑看起来满足了,照着最后一张图把A轴的17000跑回来就行。...



17000修改跑回来了,截频上传提示有违规文字,不能上传。这样子,原点回归用不上,就删除了。进行仿真测试,A轴电机转,B轴电机开始没有反应。后来,需要顺序的接通而且还要顺序的断开X10,X1,X3,和X2,A轴电机和B轴电机就顺序转动了。在这个程序中,M1000有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