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PLC-FB 功能块中对可添加变量是否有数量限制?

楼主(2024-02-26):
FB 功能块中对可添加变量是否有数量限制?

网友A:
有限制,不同区的变量个数限制如下:  IN:64    OUT:32    INOUT:16    TEMP: 128

处理方法:当变量个数不够用时,可以将 IN、OUT、INOUT、TEMP 变量区采用自定 义的数据类型结构体(将已定义的参数放置结构体中,在参数传递时使用结构 体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