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LE小型PLC 为什么CPU 的RUN/STOP 灯不亮?

楼主(2024-02-26):
 和利时LE小型PLC 为什么CPU 的RUN/STOP 灯不亮?

网友A:
RUN/STOP 共用一个指示灯,正常情况下,运行时亮绿灯(RUN)停止时 亮黄灯(STOP)   RUN/STOP 灯,是模块主 CPU 器件点亮的,有以下几种可能:

 1、CPU 没有启动,可通过断电重启,使 CPU 正常启动

2、程序 BUG 导致 CPU 挂死,这种情况概率较低,因为模块内部的看门 狗会给 MCU 复位信号,自动重启,也可以手动断电重启。

3、CPU 板和 IO 板连接器松动导致,可拆开外壳,按压下载口,使板间 连接器接触良好。   如果仍然没启动的话,就要返修,排查电源、时钟、复位等硬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