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如何与三菱Q系列PLC进行以太网通讯

楼主(2024-02-27):
本文主要描述人机界面WinCC如何与三菱Q系列PLC进行以太网通讯,主要介绍了CPU自带以太网口和扩展以太网模块两种情况以及分别使用TCP、UDP两种协议进行通讯组态步骤及其注意事项。

一、 说明

WinCC从V7.0 SP2版本开始增加了三菱以太网驱动程序,支持和三菱FX3U、Q 系列PLC进行以太网通讯。本文档主要介绍了WinCC和三菱Q PLC以太网通讯的组态步骤。

二、 测试环境

上位机软件:WinCC V7.0 SP3 ASIA

PLC开发软件:GX Developer V8.86Q

通讯电缆:直连网线

三、 WinCC连接集成的以太网口

1.PLC型号:自带以太网口的三菱Q CPU为Q04UDEHCPU

2.PIC组态及 WinCC 设置

2.1.PLC组态设置:

·新建项目,选择相应的PLC型号

·选择“PLC参数”:

·在“内置以太网板设置”下设置IP地址、通讯格式及是否允许写入

·点击“开启设定”设定协议,此处选择UDP,并设定PLC通讯端口(此处是16进制)

·下载PLC程序及参数

2.2.WinCC 设置:

·在WinCC项目中加载驱动“Mitsubishi Ethernet”

·在Mitsubishi Q系列下创建新的连接

·设置连接参数(注意,端口号为PLC的通讯端口(十进制),网络编号和PC编号默认即可)

·在连接下创建变量

·查看运行结果

3 .通过TCP协议通讯

3.1 PLC组态设置

·设置PLC内置以太网端口参数

·下载PLC参数

3.2 .WinCC组态

·WinCC连接参数,选择“TCP”:

4 .WinCC连接扩展的以太网模块通讯

4.1. PLC型号

·本次使用的三菱扩展以太网模块为QJ71E71-100

4.2.PLC组态

·新建项目

·配置扩展的以太网模块:

·设置网络参数,点击“网络参数”,然后点击弹出窗口中的“Ethernet/CC IE/MELSECNET”:

·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以下参数:

·设置IP地址、数据格式以及是否运行写入

·设置通讯协议、通讯端口及WinCC的IP地址、端口

·下载PLC参数

4.3. WinCC组态

·WinCC创建连接

网络编号和PC编号可以对应PLC中的网络号和站号,也可以使用默认值(网络编号为0,PC编号为255)。

此处端口号设定需要注意(扩展的以太网模块使用UDP协议时):

当WinCC连接Q系列PLC扩展的以太网模块使用UDP协议时,此处端口号需要设为5000或5001(不论PLC端口设为多少)。

4.4通过TCP协议通讯

4.4.1. PLC组态

·PLC通讯协议设置

4.4.2 WinCC 组态

·WinCC连接参数

网络编号和PC编号可以对应PLC中的网络号和站号,也可以使用默认值(网络编号为0,PC编号为255)。

此处端口号为PLC的端口号(十进制),但需要注意(扩展的以太网模块使用TCP协议时):

当WinCC连接Q系列PLC扩展的以太网模块使用TCP协议时,PLC端口号不能设为1388(十六进制)和1389(十六进制),否则通讯不上。

四、具体通讯网络图示

1.力控与2台FX5U之间ModbusTCP/IP无线以太网通信

2.威纶通触摸屏与FX5u之间 EtherNet/IP无线以太网通信

网友A:
wincc自带三菱驱动。这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