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块软件MDTOOLS 如何提前规避设计缺陷

楼主(2024-02-27):
摘要:MDTools可以集成在SOLIDWORKSInventor中,是一款专业的三维阀块设计软件,这款软件对液压系统设计有非常大的帮助。

MDTools 有强大的阀块设计功能、自动完成阀块的装配、一键完成工程图出图,还能完成设计检查,提前规避一些设计缺陷,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降低错误率。

执行联接和壁厚检查,MDTOOLS会自动地创建一个详细的设计报告。

设计检查报告将包含以下信息:

- 联接检查表

- 联接质量

- 一个孔腔的工作部分和另一个孔腔的不工作部分的干涉

- 一个孔腔的不工作部分和另一个孔腔的不工作部分的干涉

- 孔腔的不连接的孔腔/端口

- 壁厚检查表

- 设计通道列表

- 通道连通性列表

- 通道比较列表

- 断开的通道

- 集成块中错误联接

MDTOOLS中是怎么操作的?

1、 MDTools  > 设计检查

2、 输入最小要求的壁厚。并点击开始,MDTOOLS会检查整个模型。

3、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列表中会列出所有的问题。

检查面向制造和加工限制的设计,可以让我们知道设计中那些孔腔制造困难,MDTOOLS能检查以下的孔腔:

- 角度孔

- 复合角度孔

- 非标准钻孔

- 非标准孔口平面

- 长径比大于一个规定值的钻孔

操作如下:

设置孔的类型,并点击开始按钮

MDTOOLS会列出所有加工可能遇到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

1.如果钻孔直径在钻孔刀具数据库中不 可行,则MDTools考虑钻孔为非标准钻孔。

2.如果钻孔深度大于数据库中最大刀具深度,则 MDTools考虑钻孔为非标准钻孔。 ‚

3.如果仅仅阶梯0Step0)在孔腔中给出,则阶梯0被考虑为钻孔, 否则阶梯12Step12)在孔腔中考虑为钻孔。

4.如果孔口平面直径不在孔口平面刀具数据库中,则 MDTools 考虑这个孔口平面加工为非 标准。 ‚

5.如果孔口平面深度大于数据库中最大 孔口平面刀具深度,则 MDTools 考虑孔口平面作为一个非标准孔口平面加工。 ‚

6.端口和插装式阀孔 腔的阶梯0Step0)考虑为孔口平面加工。

这样的功能是不是能让我们更高效的完成设计工作,并且避免了设计可能出现的错误。

网友A:
MDtool强大的检测功能帮助设计师提前规避设计缺陷

网友B:
MDTools 有强大的阀块设计功能!

网友C:
MDTools是一款专业的三维阀块设计软件这款软件对液压系统设计有非常大的帮助。

网友D:
谢谢分享又学到了

网友E:
MDTools 自动完成阀块的装配、一键完成工程图出图,还能完成设计检查,提前规避一些设计缺陷,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降低错误率。

网友F:
专业的软件,干专业的事情,提高效率,降低操作步骤

网友G:
MDTools为液压设计提供强大的自动设计的工具,从而使得复杂、大型的液压集成块设计变得更加容易、更加快捷,并避免设计的错误,降低设计和制造的成本。

网友H:
mdtools做阀块设计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