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X CMD与博途进行仿真用的人多吗?

楼主(2024-02-28):
大家好,最近自学的时候发现UG软件中的NX CMD竟然可以与博途通讯仿真,请问各位前辈用这个功能的多吗?是不是跟Factory IO一样主要价值是自学?

还有如果想安装NX CMD同时又担心装最新的版本用起来会卡,请问装哪个版本比较好?NX2027还是NX12?

我电脑:

处理器 12th Gen Intel(R) Core(TM) i7-12700H   2.70 GHz

机带 RAM 32.0 GB (31.7 GB 可用)

系统类型 64 位操作系统, 基于 x64 的处理器

版本 Windows 10 专业版

版本号 22H2

运行NX的同时还要运行博图,请问有经常用的前辈能指点一下安装哪个版本恰到好处,不卡功能又够用?

网友A:
可以  软件要买授权的,费用还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软件要买授权的,费用还不低



前辈,我问的也不是可不可以啊。。。。

网友B:
对于NX和博图的版本选择,考虑到你的电脑配置及需求是既要不卡顿又要功能够用,建议:

  • NX:选择与您公司或项目中使用的CAD/CAM/CAE软件兼容的最新版本。新版本通常包含性能优化和新功能,但也可能需要更高的硬件要求。您可以考虑选择NX 1926或更高版本,这些版本在功能和性能上都相对成熟。

  • 博图:同样,选择与您项目中使用的PLC或自动化硬件兼容的最新版本。考虑到博图是西门子的软件,通常与西门子的PLC硬件紧密集成,因此选择与您硬件相匹配的版本非常重要。您可以考虑选择TIA Portal V16或更高版本,这些版本提供了丰富的功能和优化。

网友C:
按你这个电脑配置至少博图是不会卡的,NX软件我不清楚没使用过。

软件版本问题这个你得看你的需求,以及未来打算用到的功能,这些你都得考虑,一般来讲软件集成度高的时候你在安装的时候是可以选择的,比如博图,装的时候可以装精简,经典,完全版,包含的功能都不一样,一般选择经典安装包,回头有运动控制或者上位组态时在选择完全安装包装即可。

如果软件不是正规渠道获取,建议不要使用最新版,一方面授权优化不完全,另一方面可能不停的更新修复会很烦,满足需求的版本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可以  软件要买授权的,费用还不低】进行回复:        ----------------------------------...



NX软件用的人少,这个论坛用的人不会超过5个,还是咨询专业厂商吧

网友D:
用的人很少。一是费用,二学习成本,三环境搭建时间,如果用于教学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sa1771"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可以  软件要买授权的,费用还不低】进行回复:        ...



哦,那我就不研究了,看来一般项目都用不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对于NX和博图的版本选择,考虑到你的电脑配置及需求是既要不卡顿又要功能够用,建议:NX:选择与您公司或项目中使用的CAD/CAM/CAE软件兼容的最新版本。新版本通常包含性能优化和新功能,但也可能需要...

AI不仅可以解放双手,还可以解放大脑!

网友F:
我用NX2312 和松下PLC仿真

网友G:
NX MCD可以自己设计模型,灵活性比Factory IO大多了,对物理特性的仿真效果也比较好,但是相应的对电脑的负担也大,同时开MCD和博图的仿真,电脑风扇基本就疯转了

楼主(2024-04-01):
引用 网友F:
我用NX2312 和松下PLC仿真



请问实际当中用的人多吗?有必要学吗?

网友H:
用2312~博途19没问题的,用的人不多~用2312能仿真视觉采图~用来綀綀视觉学习是挺有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我回复那么到位,都不给我积分,那个AI的乱答一通还给积分,啥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