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特殊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24-02-28):
D1337D1336存放的是脉冲数据的高位和地位,这2个寄存器的数据是要组合起来一起使用的。

1. EH3/SV2 主机作为定位控制命令(API 156 ZRNAPI 157  PLSVAPI 158 DRVIAPI 159 DRVA)第一组输出 Y0Y1 输出的脉冲当前值寄存器,对应旋转方向而增加或减少当前值 D1337(High word)D1336(Low word)。

2. EH3/SV2 主机作为脉冲输出指令(API 57 PLSYAPI 59  PLSR)第一组输出 Y0Y1 目前输出脉冲个数 D1337(High  word)D1336(Low word)

D1337 D1336这2个寄存器存放的是Y0 Y1的目前输出脉冲个数,这句话能理解

关键是存放Y0、Y1端口输出脉冲数据,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D1337D1336存放的是Y0和Y1的脉冲数据   问题怎么区分 那个是Y0,那个是Y1的脉冲数量?

Y0和Y1的脉冲数都存储在这2个寄存器中吗?

还是说Y0和Y1  只能同时使用1个? 或者是可以切换?

关于这2个特殊寄存器怎么理解?

网友A:
好好看下说明书解释,你这问题应该是Y0,Y1是表示一组脉冲输出的脉冲+方向。D1336,D1337的值是脉冲数。因为是双子需要2个地址存储(32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下说明书解释,你这问题应该是Y0,Y1是表示一组脉冲输出的脉冲+方向。D1336,D1337的值是脉冲数。因为是双子需要2个地址存储(32位)。...



正解

网友C(2024-09-14):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下说明书解释,你这问题应该是Y0,Y1是表示一组脉冲输出的脉冲+方向。D1336,D1337的值是脉冲数。因为是双子需要2个地址存储(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