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菱系PLC能否PID控制的问题

楼主(2024-02-28):
各位大佬:
        我有个想法,有台合正的20MT-MR的PLC可以使用三菱GX Works2编程,带485和0-20ma模拟量,能否写程序来控制新风风阀的开度来调整温度,以前用的是PID的控制仪,温度传感器是PT100,温度是江森的比例控制阀通过伸缩来调节热水流量,阀输出可以是4-20mA或0-10V,阀位置反馈信号是4-20mA或0-10V。想改成PLC控制,与触摸屏连接,不知是否可行?还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可行,可以实现。这还要看你编程的能力了。PLC做PID控制,还是不如仪表来的直接。

楼主:
谢谢楼上大佬

网友B:
做一路pid一般都可以

多路plc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