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MODBUS通信一直不成功呀

楼主(2024-02-29):
QQ截图20240229114217.png在试验一个S7-200与显示屏通信的程序时,PLC的通信程序是给的梯形图,但自己的STEP7编程软件的指令树库文件夹中,没有添加上库文件,通信试验一直不成功,运行显示错误代码10。请问,没有添加库文件的编程软件,下载到PLC中的程序是否可正常运行,问题是出在这里还是屏的代码上。

网友A:
指令库需要单独安装的。

网友B:
你这指令库都没问题了,报错10好好检查一下你的硬件连接有没有问题或是程序问题

第一方面:你在程序中报10#错误,说明你在程序中肯定有问题,你可以查看一下地址有没有重复使用的,即库存储区的地址和使用的V取地址有没有重复使用,或者你可以考虑使用西门子官网下载中心的文档,文档编号A0666里面的的modbus从站的例子程序下载进去试试。
程序块中的vb2000是一个起始地址,并不是42000,而应该是对应40001,需注意

第二方面:在接线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正接正,负接负,不要依照A和B来定义接线

网友C:
同意楼上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的指导!

再进一步请教下,怎样区分是PLC中的MODBUS程序有问题还是显示屏的程序问题呢?PLC连上串口转换器跳出来的数据是一个个乱码,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E:
安装库文件

先用modscan之类的软件连接扫一下

网友F:
左侧的库选择栏看起来就没有装好指令库,怎么说库没有问题呢,去官网下载库文件安装上,然后自己把库拖出来,照着你的参数填上,然后编译会出错,此时点击左侧程序块右键有个库存储区,点击建议地址然后确认,此时再编译就不会出错,然后你再去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库文件先用modscan之类的软件连接扫一下



谢谢!在系统之家网站下载了MODSCAN32软件,连接上串口转换插件,这个MODBUS程序无显示,无论输入、输出均是0(另网络给上输入I0.1,使对应有输出Q0.1,重电脑软件上看有输入和输出,通信还显示错误10),也按8楼老师下载安装了指令库,按库存储器建议地址确认了,均扫描不到,难道PLC作为从站扫描不出吗?另用也在群里下的主站、从站交替的程序试,反而显示报错了!附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的指导!再进一步请教下,怎样区分是PLC中的MODBUS程序有问题还是显示屏的程序问题呢?PLC连上串口转换器跳出来的数据是一个个乱码,是什么原因呢?...



乱码看看波特率改变试一下,或者通信线有没有受干扰

楼主:
各位老师:MODBUS通信是否用的通信口的3、8引脚呀?下载程序一直正常,现就是没能把屏和PLC成功通信,程序找不出问题,上面各位老师指导的方法也都试过了,还是找不出原因在哪,通信引脚用3、8,既然下程序正常,也不会硬件上不通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