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easyBuilder中配置威纶通和基恩士并实现数据互访

楼主(2024-02-29):
背景描述:

已经成功实现基恩士、威纶通触摸屏之间的通信,但从触摸屏发送IO信号后,基恩士PLC无应答。

硬件:

基恩士:KV8000;

威纶通触摸屏:cMT2019X2(V2)(1024x600)

软件:

EasyBuilder Pro V6.08.02.500s

软件中系统参数配置:

程序中点位选择:

问题描述:按照上面的配置,将plc程序下载到基恩士中,将触摸屏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中,在触摸屏中按启动按钮,基恩士程序中该点位无反应,请问,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确认IP端口号是否一样,PLC中对应的地址是否被强制占用等

网友B:
要在 easyBuilder 中配置威纶通和基恩士并实现数据互访,通常有以下几个步骤:

  1. 建立通讯连接

    • 首先,确保威纶通触摸屏和基恩士设备都支持相应的通讯协议(如RS232、RS485、TCP/IP等)。

    • 使用适当的通讯线缆或网络连接设备(如以太网交换机)将它们连接起来。

  2. 配置威纶通触摸屏

    • 在威纶通的触摸屏上,通过其自带的编程软件(如EB8000、EBPro等)创建一个新的项目或打开现有项目。

    • 在项目中添加必要的界面元素(如按钮、文本框、图表等)以显示和控制基恩士设备的数据。

    • 配置触摸屏的通讯设置,确保它与基恩士设备使用相同的通讯协议和参数。

  3. 配置基恩士设备

    • 根据基恩士设备的类型和功能,使用其相应的配置软件或工具进行配置。

    • 设置设备的通讯参数(如IP地址、端口号、数据格式等),确保它与威纶通触摸屏的通讯设置相匹配。

    • 配置设备的数据输出或寄存器,以便威纶通触摸屏可以读取和写入数据。

  4. 实现数据互访

    • 在 easyBuilder 中,使用脚本语言(如VBScript、C#等)编写逻辑来处理数据的读取和写入。

    • 使用威纶通触摸屏提供的API或函数库,编写代码来读取基恩士设备的数据,并将其显示在触摸屏上。

    • 同样,编写代码来处理触摸屏上的用户输入或操作,并将相应的数据发送到基恩士设备。

  5. 调试和测试

    • 在完成配置和编程后,进行实际的调试和测试,确保数据能够正确地在威纶通触摸屏和基恩士设备之间传输。

    • 检查触摸屏的显示是否正确,以及基恩士设备的响应是否符合预期。

    • 根据测试结果调整代码和配置,直至满足要求。

    具体的配置和编程步骤可能因威纶通和基恩士设备的型号、软件版本和通讯协议而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IP端口号是否一样,PLC中对应的地址是否被强制占用等



感谢回复,人在现场,正在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在 easyBuilder 中配置威纶通和基恩士并实现数据互访,通常有以下几个步骤:建立通讯连接:首先,确保威纶通触摸屏和基恩士设备都支持相应的通讯协议(如RS232、RS485、TCP/IP等)。...



感谢回复,它们的都在同一网段下, 通信应该是建立上了吧

网友C:
你这种情况我感觉是你触摸屏按钮的方法不太对,你到底是点动呢,还是置位呢,还是反转呢你得弄清楚,结合你程序综合考虑,然后正确设置。

网友D:
除了操作,数据显示正常吗?

网友E:
楼主你在搞点状态IO直接监控看看触摸屏有无变化,如果没变化,说明通信都没成功

楼主:
已解决,通信是成功的,基恩士PLC中的变量可以设置成为 输入\输出,或者非公开,之前试的几个点位都是非公开的,所以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