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定时自动启停

楼主(2024-02-29):
请教个问题

怎么每天定时让电机启停

背景:现在有个电机是24小时运行,控制箱很简单,只有“启动”和“停止”按钮。

目标:每天晚上22:00电机停机、第二天早上6:00电机自动启动,(最好保留目前的启停按钮功能)。

我想过加装一个定期供电的装置,做到每天定时供电和断电。但目前的启动是需要供电后手动按一下“启动”按钮。也就是可以停,但第二天开不起来。

如果不用PLC之类的,是不是可以加一个“手动/自动”的转换开关,“手动”档就是保留目前的功能,“自动”就是使用“定时器”来控制设备的启停。

想请教各位有啥好办法或思路吗?

网友A:
淘宝上买个定时器.

HAVE FUN!

网友B:
供电不要断,然后买个定时器~

网友C:
淘宝定时开关一大把

网友D:
买个时控开关试试

网友E:
你这个改的话最优方案就是你说的那样,做个转换开关,手动模式和自动模式分开,自动模式下用定时器,手动模式下用按钮。你得把现有的控制回路捋清楚,不然改出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F:
用这个最简单不过了,路灯定时器之类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li_refid=a3_430582_1006:1125575739:H:kegTGAG/T9/6i95D2h/ZZeyZ4gr/cyYp:c9ca4a6981ebe4be3ce50be446d46e5a&ali_trackid=282_c9ca4a6981ebe4be3ce50be446d46e5a&id=748227587857&skuId=5161108685145&spm=a21n57.1.0.0

网友G:
获取 PLC本地时间,22点就触发一下启动,6点就触发一下停止

网友H:
手动情况下 按下启动  定时器延时到自己停

自动情况下 用2个定时器 第一次按下启动后 第一个定时器启动 ,当第一个定时器时间到 触发第二个定时器,第一第二互锁,用第二个做停的时间,时间到再让第一个启动。。。

网友I:
还是6楼给的方案好,你可以随时设定,各种功能。这就是学校以前用的上课,下课,休息、放学的控制器啊。

网友J:
这个有很多种方式实现,如果现场已经有PLC了,就用PLC里面的定时器(读取系统时间),计时启停,另外手自动切换按钮还是必须的,需要手动就切换到手动模式操作,自动模式就靠定时去控制

网友K:
最基础的电路图--接触器自锁电路,在自锁点串进去延时闭合触点,自锁回路并联延时继电器的瞬动触点。

增加一个时间继电器,要断电延时、带瞬动触点的。

画图了,上传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