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通讯
哈士奇。

楼主(2024-03-01):
用三菱FX485ADP通讯板进行MODBUS通信收发数据正常,但PLC一直报6321链接错误,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就重新上电看看,或者说截图程序看看

网友B:
三菱什么系列的plc

哈士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菱什么系列的plc



FX-3GA的,用的FX3U-485AMP-MB

网友C:
三菱PLC的6321错误通常指的是通讯错误,它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引起的。尽管你的MODBUS通信收发数据正常,但PLC仍然报告6321错误,这可能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1. 通讯参数不匹配:确保PLC和MODBUS设备之间的通讯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等)完全匹配。即使数据能够正常收发,参数的不匹配也可能导致链接错误。

  2. 通讯超时:如果MODBUS设备响应时间过长,PLC可能会认为链接已断开,从而报告6321错误。检查MODBUS设备的响应时间和PLC的超时设置。

  3. PLC侧的软件问题:确认PLC的软件版本和设置是否正确,包括通讯协议、数据格式和通讯地址等。有时候,软件配置错误或软件bug也可能导致链接错误。

  4. 物理连接问题:检查通讯电缆的连接是否稳固,电缆是否损坏。尽管数据能够正常收发,但物理连接不良也可能导致PLC报告链接错误。

  5. PLC硬件问题:虽然较为罕见,但不能完全排除PLC硬件故障的可能性。如果上述所有检查都正常,可能需要考虑更换通讯板或PLC本身。

  6. 外部干扰:在某些情况下,电气噪声或外部干扰可能会影响通讯。检查是否有任何可能干扰通讯的设备或线缆。

  7. MODBUS设备问题:尽管您提到MODBUS通信收发数据正常,但MODBUS设备本身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设备内部故障、软件bug或配置错误,这些问题可能导致PLC无法正确建立或维持链接。

网友B:
FX3G系列的PLC,不能使用FX3U-485的通讯板,要使用FX3G的通讯板或模块。

网友D:
检查通讯参数是否一致,终端电路有没有?重新上电后会不会消失

网友E:
坐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