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是否可行?

楼主(2024-03-01):
(图片)

网友A:
这不就是标准的使用模拟量给定频率的方式么,能有什么问题?

HAVE FUN!

网友B:
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很常用的,用通讯方式的话也可行但可能会存在延时和干扰的情况。

网友C:
要求电机做怎样的调速?为什么要通过PLC控制变频器?任何模拟量信号、开关量信号都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组网,有上位机?

变频器有网线口,通过交换机用网线连接变频器,抗干扰好。

网友D:
对呀,电机调速这样是可以的,但模拟量 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了,加一个PLC中转 ,为了显示控制方式的高大上吗

网友E:
变频器上端用接触器控制是画蛇添足

网友F:
使用变频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可控吗?模拟量控制当然可以啊,要不变频让接那两个点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G:
多段速 模拟量控制  通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