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与其他公司共享PLC里的指定变量

楼主(2024-03-01):
公司用的是施耐德的大型PLC系统,现在有别家单位(距离20多公里)需要我们给它们提供我们大泵的开关状态,以及部分压变的读数,要求走移动公司局域网。因为我们已经通过这条局域网读到它们的Modbus TCP数据了。

但现在的问题是,我这边无法指定哪几个变量可以访问,也就是说只要给了对方我们的PLC的地址,对方就能读取全部变量的数据,甚至可以远程控制阀门开关等。请问哪种方式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我知道的PLC里也提供串口通讯,通过写write_var模块可以指定哪些变量对方可以访问,但串口是不是无法走移动公司的专线网络传输?

网友A:
通过云网关 网关读取plc变量 转发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云网关 网关读取plc变量 转发出去



您说的这个云网关虽然具体怎么实现我暂时不懂,但现在的情况是必须要在这条局域网里进行通讯。您说的云网关也可以适用于这个局域网么?

网友B:
云网关是一种方法,modbusTCP是可以设置起始地址的,然后在寄存器数量上做限制,或者单独规划一片存储区,在里面存储他可以读的变量,你需要做一下单向传送,把所有他能读的数据传过去,然后把这个存储区的地址提供过去,这样就算他控制也只能到这个存储区,到不了你程序那里。

一般情况下,你提供什么地址他们就用这些地址,不会自己再去摸索研究其他地址的东西,不用担心他控制。你的程序结构也有问题,对外的数据地址和你程序的控制地址不能是同一个,这是常识。如果他们没有控制需求,在你提供给他们的点表上均标注只读。

网友C:
我有产品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xxxxx"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通过云网关 网关读取plc变量 转发出去】进行回复:        -----------------------------------...



在局域网里,就更方便了。普通的数据网关就可以实现。

网友D:
物联网网关 几千几万公里也无所谓

手机信号正常就行了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BI4IMY"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xxxxx"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通过云网关 网关读取plc变量 转发出去】进行回复:        ---...



可以麻烦请教一下大概应该如何做数据网关么,需要添加什么硬件配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网关是一种方法,modbusTCP是可以设置起始地址的,然后在寄存器数量上做限制,或者单独规划一片存储区,在里面存储他可以读的变量,你需要做一下单向传送,把所有他能读的数据传过去,然后把这个存储区的...



你好版主,请教一下如何设置起始地址和寄存器数量,以及设定单向传输?我如果提供出来PLC的IP地址,里面所有的变量就全部展现在对方面前了。我现在就是想实现可以约束起始地址和寄存器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产品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麻烦请问一下是什么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物联网网关 几千几万公里也无所谓手机信号正常就行了www.ytleader.com...



感谢回复,但我这个应用场景要求不能接入互联网。

网友D:
不需要的数据 画面 可以加密

让他访问几个地址就行了

局域网采集也可以

网友F:
要通过移动公司的局域网通讯与其他公司共享PLC中的指定变量,需要一些特定步骤。以下面是一个通用途径,可能会因为你的具体需求和使用的PLC型号、通讯协议以及网络配置而有所不同:

  1. 确定PLC型号和通讯协议:首先,你需要知道你正在使用的PLC的型号以及它支持的通讯协议。PLC通常支持多种通讯协议,如Modbus、EtherNet/IP、Profinet等。

  2. 配置PLC的通讯设置:在PLC上进行设置,启用所需的通讯协议,并配置相关的网络参数,如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等。

  3. 建立VPN连接:由于你提到的是移动公司的局域网,你可能需要建立一个VPN(虚拟专用网络)连接来连接两个公司的网络。VPN允许你在公共网络上建立安全的私有连接。你需要与移动公司合作,配置VPN连接,并确保它能够正常工作。

  4. 配置网络路由器和防火墙:确保两个公司的网络路由器和防火墙配置正确,以允许VPN连接和PLC通讯。你可能需要调整防火墙规则,允许特定的端口和数据包通过。

  5. 开发通讯软件或使用第三方软件:你需要开发一个自定义的通讯软件或使用第三方软件,以便从PLC读取指定的变量并将其发送到其他公司。这个软件应该能够与PLC通讯,并且能够通过网络(包括VPN)发送和接收数据。

  6. 实现数据共享:一旦通讯软件配置完成,并且网络连接建立,你就可以开始读取PLC中的指定变量,并通过网络将其发送到其他公司。你可能需要设置一个定时任务或轮询机制,以便定期更新数据。

  7. 安全性和加密:在共享数据时,确保考虑安全性和加密措施。VPN连接应该使用加密协议(如IPSec)来保护数据传输。此外,在通讯软件中也应该实现适当的数据加密和身份验证机制。

  8. 测试和优化:在实施之后,进行彻底的测试以确保数据共享正常工作,并监控性能以进行优化。

这个过程可能涉及到多个技术团队和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的合作,包括PLC供应商、网络管理员、IT支持团队和VPN服务提供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云网关是一种方法,modbusTCP是可以设置起始地址的,然后在寄存器数量上做限制,或者单独规划一片存储区,在里面存储他可以读的变...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通讯程序贴出来,我记得施耐德程序也是封装的指令块,应该有起始地址的设置参数的。你PLC是作为客户端还是服务器,我猜这种情况你应该作为客户端来连接比较合适。

网友G:
只开放需要提供的数据地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