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通讯故障画面不刷新

楼主(2024-03-01):
组态王与SMART200 进行以太网通讯,状态反馈正常,当程控状态有状态反馈时,通讯中断后:

  1. 程控信号对应的画面填充未刷新,还是保留之前的显示状态

   2. 当通讯重新连接后,给定反馈的信号反馈中会出现问号,需要重新打开新的窗口再关闭才能刷新为000

请问,组态王是否有通讯故障页面刷新的类似功能或函数

网友A:
组态王组态软件如何控制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视频教程

组态王组态软件做客户端、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组态王组态和西门子S7-200 Smart程序编制,最终实现组态王组态软件对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89782044930900516?utm_source=xiguastud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王组态软件如何控制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视频教程组态王组态软件做客户端、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组态王组态和西门子S7-200 Smart程序...



两者通讯是正常的,只是测试通讯故障现象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组态王组态软件如何控制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视频教程组态王组态软件做客户端、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做服务器...



把通信采集频率搞成1秒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