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程序打不开,显示档案程序错误,啥原因呢

楼主(2024-03-01):
永宏PLC程序打不开,显示档案程序错误,啥原因呢

哪位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版本一致吗?文件再别的电脑上打开正常吗?文件有损坏吗?文件有占用吗?

网友B:
之前调试永宏PLC的Modbus通信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把编程软件重新安装后就好了,但是也不能说明是编程软件的问题。英威腾也出现过编程软件打不开程序文件的问题。

网友C:
永宏PLC程序打不开并显示“档案程序错误”时,可能的原因:

  1. 文件损坏:PLC程序文件可能已损坏或不完整。这可能是由于文件在传输、保存或复制过程中被中断或破坏造成的。

  2. 不兼容的版本:如果你使用的PLC编程软件版本与PLC硬件或固件版本不兼容,可能会出现此类错误。

  3. 文件路径或权限问题:确保你有正确的文件路径和足够的权限来打开和编辑PLC程序文件。

  4. 软件故障或缺陷:PLC编程软件本身可能存在故障或缺陷,导致无法正确打开或处理PLC程序文件。

  5. 病毒感染:虽然较少见,但不能完全排除文件被病毒感染的可能性,这可能导致文件损坏或无法打开。

  6. 硬盘问题:如果存储PLC程序文件的硬盘或存储设备有问题(如坏扇区、文件系统错误等),也可能导致文件无法打开。

网友D:
你是不是用低版本打开高版本软件

网友E:
你的文件后缀不对应该是pdwx,你的缺一个x,但是我打不开你的文件,我的版本是8.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