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图V17

楼主(2024-03-02):
微信图片_20240302095527.jpg有没有大佬知道这种情况怎么回事,创建新项目显示无法将项目保存到现有项目或库位置

网友A:
项目重名了吗?如果程序没有问题,大概率是软件安装问题

网友B:
搜一下上面的错误号

网友C:
西门子博图(TIA Portal,Totally Integrated Automation Portal)V17在保存项目时遇到“无法将项目保存到现有项目或库位置”的错误,可能由以下几个原因导致:

  1. 文件路径或文件名问题:确保你选择的保存路径和文件名是有效的,没有非法字符,且路径不是只读的。

  2. 磁盘空间不足:检查你的硬盘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来保存项目。如果磁盘空间不足,你可能需要清理一些不必要的文件或移动项目到另一个有足够空间的磁盘上。

  3. 权限问题:确保你有足够的权限来写入到所选的目录。在某些系统上,可能需要管理员权限来写入到某些目录。

  4. 博图软件问题:可能是软件本身的问题。尝试重新启动软件,或者检查是否有可用的更新或补丁。

  5. 防病毒或防火墙设置:有时,防病毒软件或防火墙可能会阻止软件写入文件。检查你的安全设置,确保它们没有阻止TIA Portal的正常操作。

  6. 文件损坏:如果你正在尝试打开或保存一个已经损坏的项目文件,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尝试使用备份文件或重新创建一个新项目。

  7. 网络问题:如果你正在使用网络存储位置来保存项目,网络问题(如断开连接、速度慢等)可能会阻止成功保存。

网友D:
楼上详细

网友E:
换个路径试试  另外楼上正解

网友F:
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G(2024-08-21):
3楼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