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两只船的方式

楼主(2024-03-02):
这是我为了增加继电器的耐操性,继电器两脚同时用,只用一个U型端子的两脚,把继电器座子的隔相片夹掉一点,便可跨接两个位置,不必再用短接线了,这样使用,继电器寿命大大增加,淘宝上两块多钱一个的货,硬是可以和二十多一个的施耐德不相上下。时间继电器尽量设置成一图那样,线圈和常闭点也只用一个U型端子便接好了。几年前做的一个小液压控制回路,到现在没有换个一个。4个垃圾继电器居然扛了一百多万次的寿命,大大超出我的意料了。脚踏两条船还是非常可靠的。

网友A:
触点并联嘛 这个频繁动作的确有用 分担单触点分合时电弧

网友B:
通过触点电流大,这样并联触点使用会增加继电器电寿命。继电器组成控制逻辑电路,通常处理很小电流,并联触点优点不明显。

、触点接线方法对机械寿命没影响。

楼主:
触点并联增加容量,我只是省了短接线。有个朋友说,你这是土鳖接法,土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点并联增加容量,我只是省了短接线。有个朋友说,你这是土鳖接法,土鳖😁...



增加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