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优科斯HJ6302网关,实现西门子PLC数据在LED屏上的实时显示

楼主(2024-03-04):
本案例是通过优科斯的PN网关实现profinet到RS485数据的交换,目的是让西门子PLC上数据实时显示在LED屏上。

1 配置关键步骤

1.1 配置 HJ6302 设备

1.2 生成 GSD 文件

1.3 PLC 组态 HJ6302 设备

2. 配置 HJ6302 设备的方法

2.1 第一次配置 HJ6302 设备的 IP 地址,设置 HJ6302 设备本身没有 IP 地址,需要由电脑或者 PLC 给它分配 IP 地址。

第一次配置时,因为 PLC 没有和 HJ6302 设备组态,所以 PLC 不能够给 HJ6302 设备分配 IP,只有让电脑给 HJ6302 设备分配 IP。

电脑给 HJ6302 设备分配 IP 的办法如下: 把 HJ6302 设备、PLC 和电脑的有线网卡接到一个网络里面,在搜索按钮的网卡选择下拉菜单列 表里选择和 HJ6302 设备直接连接的电脑网卡,点击搜索按钮,配置软件先动态分配一个和直连 该网卡在同一个网段的 IP 给 HJ6302 设备,然后再发送搜索命令给 HJ6302 设备。 HHJ6302 设备就用配置软件分配的 IP 和电脑通讯。 如下图,192.168.0.229 就是电脑给 HJ6302设备临时分配的 IP。这个 IP 地址在 HJ6302 设备断 电后就丢失,不保存到 HJ6302 设备。

详细操作请见附件说明文件

网友A:
告诉你这个网关是深圳华杰出的,优科斯应该是买来贴牌吧,淘宝有售

楼主(2024-09-19):
实际工业现场LED显示屏,所有数据均通过PN网关连接西门子PLC,实时数据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