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 CCW MODBUS 通讯读仪表

楼主(2024-03-04):
请问 Dword 或者Dint 转Real 出错,怎么处理

网友A:
用COP指令

网友A:
用COP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OP指令:



OK,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OP指令:



在请问一下,AB 这个有没有字节交换指令,或者那个指令可以实现类似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用COP指令:】进行回复:        --------------------------------------------------...

移位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Mr.Bin"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用COP指令:】进行回复:        -----------------...



嗯,我目前用的移位,拆成BTEY,再移位组合,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