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GUIDE工具连接

楼主(2024-03-04):
ROBOGUIDE怎么把自己设计的工具连接在法兰盘,就像ROBOGUIDE里面自带的工具一样一拖就自己连上了,新人恳求指导,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基操:

  1. 创建工具模型
    如果你还没有自己设计的工具的3D模型,你首先需要创建一个。这可以使用CAD软件(如SolidWorks、CATIA、AutoCAD等)来完成。确保模型具有正确的尺寸和质量分布,以便模拟时具有准确性。

  2. 导入工具模型到ROBOGUIDE
    在ROBOGUIDE中,你可以通过“文件”菜单选择“导入”功能,将你的工具模型导入到工作单元中。ROBOGUIDE支持多种文件格式,如STL、IGES、STEP等。

  3. 定义工具坐标系
    在ROBOGUIDE中,你需要定义工具坐标系(Tool Frame),这个坐标系描述了工具相对于机器人法兰盘的位置和姿态。这通常通过在工具上安装一个校准装置(如标定块或校准工具)来完成。你通过机器人移动这个校准装置,并使用ROBOGUIDE的校准功能来自动计算工具坐标系的参数。

  4. 配置工具到法兰盘
    在ROBOGUIDE中,你可以通过“工具”菜单选择“配置工具”来将工具连接到机器人的法兰盘。在这里,你需要选择之前导入的工具模型,并指定工具坐标系。你还可以设置工具的重量、质心等其他属性。

  5. 验证配置
    一旦你配置好了工具,你应该进行验证以确保一切设置正确。这可以通过模拟机器人的运动来检查工具是否按照预期移动。

  6. 导出配置到机器人控制器
    最后,你需要将配置导出到机器人的控制器中,这样机器人在实际运行时就能识别并使用你配置的工具。这通常通过ROBOGUIDE的“导出”功能来完成。

网友B(2024-04-25):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楼主分享一下解决办法呗

网友C(2024-07-26):
引用 网友A:
基操:创建工具模型:如果你还没有自己设计的工具的3D模型,你首先需要创建一个。这可以使用CAD软件(如SolidWorks、CATIA、AutoCAD等)来完成。确保模型具有正确的尺寸和质量分布,以便...

感谢楼主大侠慷慨无私分享,让人看了醍醐灌顶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