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内部的的仪表用插座供电怎么处理

楼主(2024-03-05):
220V控制电路分成了三路,就电柜的冷却照明电路加了剩余电流动作保护断路器,备用插座也是在这一路电源引线。如果电柜内部加了几个仪器仪表,但是它的供电是用插座的,我是加插座还是把它的电源线剪掉通过端子接入?如果是加插座那这几个插座的电源线是从哪一路拉?是220V输出还是冷却照明电路?还是另外加一路?另外加的一路是否也需要剩余电流动作保护断路器?

网友A:
上桩头并线在装一个微断用于仪表供电

网友B:
插座、剪线都可以的啊,我遇到插座我都买轨道安装的插座。供电回路用空开单独分出来有位置就一个仪表一个空开。没位置就用空开+加保险管。保证每个仪表电源都能单独隔离

网友C:
工厂的用电设备除特殊场合,不要采用剩余电流保护。为什么防触电寄希望于剩余电流保护?

任何标准没有强制一般用电场所采用剩余电流保护。

供电可靠性是重要的。

正确按照供电保护系统设计、施工是重要的。

不要随意使用漏保!

网友D:
建议从0222和0223引出电源到仪表的供电端子, 再接至每台仪表,且每台仪表要有开关和保险,以方便维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工厂的用电设备除特殊场合,不要采用剩余电流保护。为什么防触电寄希望于剩余电流保护?任何标准没有强制一般用电场所采用剩余电流保护。供电可靠性是重要的。正确按照供电保护系统设计、施工是重要的。不要随意使用...

我们这里的安检要求都换漏保

网友F:
建议仪表供电和其他供电不要混用,单都用保险丝或微断控制,这样后面检修方便,出问题的可能也会减少

网友G:
从220V进线单拉一路作插座电源,加装微断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工厂的用电设备除特殊场合,不要采用剩余电流保护。为什么防触电寄希望于剩余电流保护?任何标准没有强制一般用电场所采用剩余电流保护。供电可靠性是...



外行领导内行。

网友H:
这你分情况处理啊,设计好的话会预留设备的端子,和分断空开的,这种情况你就把插头剪了接到端子上。

如果设备是临时增加的,你完全可以买个多位插座插在维修插座上然后把设备直接插在扩展的插座上。

或者你买个空开,然后弄点线从其他空开那里并过去,然后把设备直接接在新买的空开下边。

总之,就是设备能供上电,走线美观,负荷安全标准就是正确的做法,不用纠结是插座还是剪了接线,怎么方便怎么操作。

网友I:
一般插座,人工经常插电的前面就加个漏电保护,别的前面就加个空开,仪表用的电源最好前端加个隔离变压器防干扰

网友J:
建议从0222和0223引出,加空开,每一路仪表加保险引至端子排

网友K:
建议直接接到断路器下!

网友L(2024-04-12):
  • 插座供电:如果电柜内部增加了几个仪器仪表,并且它们的供电是通过插座的,可以考虑加装插座。这些插座的电源线可以从220V输出或冷却照明电路拉出。如果选择加装插座,建议使用轨道安装的插座,这样更方便维护和管理。

  • 直接接线:另一种方法是将仪表的电源线剪掉,然后通过端子直接接入电源。这种方式适用于不需要频繁移动或更换仪表的情况。如果决定采用这种方法,建议从0222和0223引出电源到仪表的供电端子,且每台仪表要有开关和保险,以方便维修。

  • 安全措施:无论选择哪种供电方式,都应确保每个仪表的电源都能单独隔离。这意味着每个仪表都应该通过保险丝或微断控制,以便在检修时方便,同时减少出现问题的可能性。

  • 漏电保护:对于经常人工插拔的插座,建议前端加装漏电保护。而对于其他不经常插拔的电源,可以只加装空开。对于仪表用的电源,最好前端加装隔离变压器以防干扰。

如有需要温控器、电动机保护器、冷库电控箱,请在淘宝搜:苏州福柯思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