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KUKA机器人怎么设置相对座标有相关系统变量吗

楼主(2024-03-05):
请教各位大神:KUKA机器人从任意一个点开始,设置机器人相对座标的X轴为0,然后机器人移动相对座标的X轴的值也相应变化,这个相对座标的X轴的值怎么设置为0.

网友A:
基操:

  1. 进入机器人控制界面:首先,你需要通过示教器(Teach Pendant)或相应的软件界面连接到KUKA机器人控制器。

  2. 选择参考坐标系:在控制界面中,选择一个合适的参考坐标系(Reference Frame),这个参考坐标系应该与你想要设置的X轴零点相对应。通常,机器人有多个参考坐标系,如工具坐标系(Tool Frame)、工件坐标系(Workpiece Frame)等。

  3. 设置X轴零点

    • 手动操作:通过示教器手动移动机器人到期望的位置,这个位置将被设置为X轴的零点。

    • 编程设置:如果你熟悉KUKA的编程语言(如KRL),你可以编写一个程序来设置X轴的零点。例如,你可以编写一个程序,让机器人移动到特定的位置,并将该位置设置为X轴的零点。

  4. 保存和验证:一旦你设置了X轴的零点,确保保存这些更改,并验证机器人的位置是否正确。

    具体的步骤可能会因机器人的型号、配置和控制系统的版本而有所不同。

网友B:
库卡叫叫建立BASE坐标,(就是建立一个工件坐标系。。。或者说是用户坐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