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刚性与惯量比

楼主(2024-03-05):
     最近刚遇到一个问题,为此我也分享给大家。

问题:

       一套松下2KW的中惯量松下伺服电机( 转子惯量:12.1e-4 kg/m²)及配套驱动器,传送是同步皮带,小同步轮带动大的皮带轮轮比是362/22。整体结构类似与中空的圆柱转台。大的皮带轮上挂着部件加皮带轮将近300KG,转台圆柱体外径0.68m,内径0.42m。因工艺需求目前电机的转速很低,最大转速约120r/min  ,工艺设计皮带能承受180r/min 。当时机械组选型时只考虑了伺服电机的扭矩足够了(伺服电机额定扭矩将近10N'M)带动负责大概仅需3N'M左右就足够了,所以没有配减速机。部品一到齐就着手调整伺服增益。一开始想着自动调整伺服惯量及增益,一尝试发现电机旋转速度太大,怕出现出品问题,改为手动调整惯量与增益。但是发现手动调试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转速过低驱动器没法推定出实际惯量多少,还是推定值超出上线了。于是让机械组计算了下负载惯量约为80.8 kg/m²,不知道计算惯量比时是否是等于80.8/(362/22)²/0.00121.如果是这么计算的话我算出了惯量比高达369倍,可不用除以这个减速比时这个惯量比就高的没边了。

伺服驱动器允许设定的惯量比最大值为100倍,我无奈尝试设定了个98倍。接下来就是调整伺服的刚性了,一开始将伺服刚性调到11,参数一下载就发生了啸叫,直到我刚性调到了7啸叫才消失,用位置指令一旋转马上又产生啸叫了,于是将刚性调到了6。可是把刚性调到了6以后整个系统太软了。手能轻松的推动,电机无法保持住了。于是查找大量资料,才确定是惯量比的问题。希望给一些跟我一样刚调试伺服的人带来一些帮助

网友A: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B:
那楼主最终惯量比是多少?

网友C(2024-04-12):
没有减速机真接带,应该选高惯量低速度,大力距的    5.5KW   1800R   15N

网友D(2025-10-20):
减速机不但可以调整速比和转矩,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缓冲负载对伺服电机轴的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