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里DB块的调用

楼主(2024-03-05):
求大佬解惑,西门子里重复调用DB块,上下程序段的DB快都是接通的啊,那上下程序段的M点不都通了吗

怎么防止上下程序段的干扰

网友A:
先生,PLC的程序是顺序扫描的,也就是说,上面的没有弄完,下面的只能等。

HAVE FUN!

网友B:
调用FB时使用不同的背景DB和外部实参就不会相互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