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功率应该比水泵功率大多少合适

楼主(2024-03-06):
28kw的水泵,选择37kw的变频器、80A的空开合适吗,谢谢

网友A:
最小也得100A断路器吧

网友B:
60A左右的电流  应该可以。

网友C:
28KW这种电机还是很少见呢,通常是22KW,30KW。28K配变频器,常规的变频器30K也够了,但一般国产货,都是减配型的,所以要配大一档,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变频器比电机大一档或几档,居然成了常识。如果选用施耐德ATV610,630,710等等,根本不要大一档,多大的电机就配多大的变频器,无须配大。空开也一样,施耐德用60A也够了,国产的正泰德力西,是要用到100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8KW这种电机还是很少见呢,通常是22KW,30KW。28K配变频器,常规的变频器30K也够了,但一般国产货,都是减配型的,所以要配大一档,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变频器比电机大一档或几档,居然成了常识...

网友E:
30KW,63A普通空开就可以了。

网友F:
选变频器容量时注意单位,有标KVA、有标KW。这二个指标差一级。比如11KVA就是7.5KW。

变频器还跟你绕圈子,分轻载、重载,其实轻载就是用KVA,重载就是KW。

选变频器放大一档放心,查不了几个钱。

选变频器供电的断路器,不用考虑变频器保护,也保护不了。变频器本身有过载保护,可设。所以,选断路器大点好,运行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