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计算plc中cpu的浮点运算

楼主(2024-03-06):
cpu的计算速度,浮点数的计算速度如何求证,网上也查不到资料,求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A:
以厂家公布为准:

厂家会公布指令执行速度,包括浮点数指令的执行速度。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厂家公布为准:厂家会公布指令执行速度,包括浮点数指令的执行速度。HAVE FUN!...



我要做测试  ,所以需要知道它是咋算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以厂家公布为准:厂家会公布指令执行速度,包括浮点数指令的执行速度。HAVE FUN!...】进行回复:        ---------...

你测试不了的,那涉及到PLC的底层操作,厂家不公开,你可以给厂家施加压力让他们公开他们的底层设计资料,如何逼迫他们交出他们的设计,就帮不了你了。

HAVE FUN!

网友B:
以下是一种可能的测试方法:

  1. 编写测试程序:首先,你需要编写一个包含浮点运算的测试程序。这个程序应该包含一系列浮点数的加、减、乘、除等基本运算。这些运算应该设计得足够复杂,以充分测试CPU的浮点运算能力。

  2. 上传程序到PLC:使用适当的编程软件或工具,将编写好的测试程序上传到PLC中。

  3. 配置输入和输出:确保PLC的输入和输出配置正确,以便能够接收和发送测试数据。

  4. 运行测试程序:在PLC中运行测试程序,并记录运行时间。你可以通过PLC的编程软件来监视程序的执行过程,并获取所需的数据。

  5. 分析测试结果:比较不同运算的执行时间,以及整个测试程序的运行时间。这可以帮助你了解CPU在浮点运算方面的性能。

  6. 优化和重复测试:根据测试结果,你可能需要对测试程序进行优化,或者调整PLC的配置以获取更好的性能。然后,重复上述步骤进行新的测试。

浮点运算速度不仅取决于CPU的性能,还受到PLC的整体设计、内存大小、总线速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测试时需要考虑这些因素,以获得准确的测试结果。

网友C:
你想测试也不是不可以,首先你得知道芯片的指令集,每条指令执行的时间,然后你程序的指令执行时间求和即可。

这个指令可不是梯形图指令,你要知道软件编译完梯形图以后生成的那个文件会下载到CPU中去执行,那个文件里的指令才是CPU去执行的指令。

网友D:
测这玩意干啥,自己搞开发吗?要测试肯定要找开发人员去看代码运行时间 或者你自己写很多浮点运算程序 然后看PLC扫描周期 再除以次数 这个就能算出个大概值。